独立写完了51单片机+12864+超声波模块的程序,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助

楼主(2014-04-12):
感谢各位师傅的帮助,终于在学了3个月C语言后,写出了自己的第一个程序,以后路上还请各位师傅多多指导,谢谢了! 网址在user.qzone.qq.com/362180142/blog/1397283789

网友A:
不错,楼主可以把作品**坛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                                                                       *
*    硬件介绍:单片机 89C52RC+ 12864标准字库液晶屏+ HC-SR04超声波模块  电子元件均由淘宝购于深圳
                单片机用国产宏晶的STC89C52RC 通俗一点其功能是12M CPU(最高24M),256bt内存,8kb硬盘,32个I/O口和6个中断
*    硬件布局:逆行快车
*    软件编程:随你吧
*    编程语言:C语言
*    作品时间:2014年4月12日
*    作品介绍:非接触式测距 距离小的30厘米 声音报警 报警后,距离大于40厘米解除报警 报警声可变(距离越近越急促) 测距范围3CM-600CM  分辨率1CM 。
               由于是新手上路,能力有限, 现在还不会在12864上显示大字体,只会显示字库带的字符汉字和自定义图形,上一份工作就职于        海 尔售后, 图片也是用的海尔的**
                                          作品最早实现测距的时候,没有报警功能,这个还是按照汽车的倒车雷达的思路添加上去的,算是自己对自己作品的一个小小的软件升级吧,本来还想加上PWM调整LCD  亮度,一键添加/解除报警功能 ,可惜在电脑前坐的时间长了,心里过于烦躁,还是早早的交了试卷吧.以后有空了再自己添加。这是学习编程以来,独立完成的第一个实用作品,  之前学习的按键操作,LED,PWM,IIC等等,都还没有应用到实际的程序中来,这也是我在人工智能和设备自动化方面迈出的第一步,所以想记录下来,留作记念。
*    涉及知识点: 定时计数器中断的应用, 外部中断的应用(用GATE位配合外部中断进行正脉冲宽度测量)  12864液晶屏的驱动程序  12864显示字符和图片的方式
********************************************************************************/
#include <reg52.h>             //载入52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伪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伪定义
uint bai,shi,ge,time,s;  //定义千位 百位 十位 个位 时间  长度
  //函数声明
void write_12864com(uchar com);  //写指令
void write_12864dat(uchar dat);  //写数据
void init ();                    //液晶屏初始化
void  clr_screen();            //  清屏
void display1();              // 显示函数1
void display2();              // 显示函数2
unsigned char code haierphoto[];
unsigned char code haier[] ;
uchar code ling[];
void        photodisplay(uchar *bmp);
void conut() ;   //计算距离函数
void delay (uint t);  //12864用延时,省去了忙检测函数
void delay20us(void); //发射超声波用延时
void delay1ms(int c);  //蜂鸣器发声用延时函数
bit flag=1;

void beeb ();
uchar code table1[]={"  程序初始化中 "};
uchar table[]={'0','1','2','3','4','5','6','7','8','9'};

/************* 12864LCD引脚定义 *************/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rs  =  P2^5;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rw  =  P2^6;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e  =  P2^7;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BEEB= P2^1;      //  P2.0接蜂鸣器
//sbit psb =  P2^2;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rst =  P3^7;      //液晶复位端口

//超声波引脚定义
sbit trig  = P3^0; //产生脉冲引脚
sbit echo  = P3^2; //回波引脚

void main (void)    //程序从这里开始
{
   delay(20);        //    稍作延时,等待各端口电平稳定
   init(); //   液晶屏初始化

        photodisplay(haierphoto);
        delay(40000);      //    开机画面保持的时间长度
         clr_screen();   //    清除显示
        photodisplay(haier);
                delay(40000);      //    开机画面保持的时间长度
         clr_screen();   //    清除显示
         display2();     //     显示开机画面
delay(20000);      //    开机画面保持的时间长度
         clr_screen();   //    清除显示
   TMOD=0X09; //  定时计数器0 工作在定时状态,工作方式16位,且受门控GATE位的控制
         EA=1;    //允许总中断
        ET0=1;   //允许定时计数器0中断   这个代码没有用,它只计数,根本没有申请中断的可能
   IT0=1;  //外部中断0的触发方式为下降沿触发
   while (1)          //程序进入死循环,一直执行以下代码
   {
      EX0=1 ;             //暂时关闭外部中断0,防止干扰
      trig=0;            //  拉低超声波发射端,准备发射超声波
      trig=1;           // 发射超声波
      delay20us();      //发射超声波的时间为20US (大于10US,模块就能正常发射)
      trig=0;           // 关闭发射端。

     while(echo==0);        //超声波的接收端如果没有收到回波,则一直等待,收到回波后再接着执行以下代码
      TR0=1;              //( 执行这条语句的时候已经收到回波)定时器0开始定时
                delay (200);       //调用延时函数200次 (这个时间一定要大于回波的持续时间) 在此代码期间,外部中断0已向CPU申请中断
                TR0=0;            //停止定时器0工作这条语句其实没用,因为在上一条语句中,程序转到的外部中断0的函数中,外部中断0中已经有一条这个语句
           s =time/58;        // 距离S=时间除以58,因为 声音的速度是每秒约340米,超声波从发射到接收是一个来回的距离,所以距离S=时间T乘以340除以2
                         // S=340T/2,换成 2S=340T 换成2S/340=T  换成 2/340XS=T  2/340保留小数后四位 换成 0.0058S=T   换成S=T/0.0058
                                                                 //  S缩小100倍是厘米 换成 S/100=T/0.0058/100 , T换成微秒 最后得  S=T/58
         if(s>600)           //  如果测得的距离大于600CM
        {  bai=0;                //    则在液晶屏上显示 000
           shi=0;
                ge=0;
                }
         else               //   如果测得的距离小于600CM 则接着往下执行
      {
           bai=s%1000/100;     // 取出百位值
       shi=s%100/10;      // 取出十位值
       ge=s%10;            //取出个位值

      display1(); //在液晶屏上显示距离
                if(s>30)
                delay (5000);  //CPU处理太快了,如果大于30CM就在此在空转20000次
                  beeb();       // 调用发声函数
      delay(100);         //  显示距离的保持时间
    }
  }
  }
   /**********以下是各个子函数,主程序已经完毕 ***************/
  void int0 () interrupt 0     //   外部中断0函数
  {
      TR0=0;                  //    定时器0停止工作
           time=TH0*256+TL0;        //   取出定时器的值保存到time里
           TH0=0;                  //    清除定时器的高8位  准备下一轮测距
      TL0=0;                 //     清除定时器的低8位
                EX0=0;                 //    自己把自己关闭,防止干扰
  }

/*         定时器0中断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这个函数屁用没有,因为它的定时值不可能满,永远无法向CPU申请中断

{

TH0=0; //清空定时器1的高8位
  TL0=0; //清空定时器1的低8位
}
void display1()                       //  显示函数
{
     write_12864com (0x80);          //写指令函数,在这里其实写的是地址
     write_12864dat (table[bai]);   //   写数据  显示百位
     write_12864dat (table[shi]);   //           显示十位
     write_12864dat (table[ge]);   //            显示个位
  }

void display2()     //显示开机画面函数
{
uchar i;
write_12864com (0x88);
for (i=0;i<16;i++)
{
write_12864dat (table1[i]);
}
}

void  clr_screen()              // 清屏函数
{
    write_12864com  (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write_12864com (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write_12864com (0x01);      //清屏
   delay(5);
}

   //写指令函数
void write_12864com(uchar com)
{
  rs=0;
  rw=0;
  delay(1);
  e=1;
  P0=com;
  delay(10);
  e=0;
  delay (2);
}

//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12864dat(uchar dat)
{
rs=1;
  rw=0;
  delay(1);
  e=1;
  P0=dat;
  delay(10);
  e=0;
  delay (2);
}

//初始化
void init ()
{
delay (100);
write_12864com(0x30);
delay (3);
write_12864com(0x30);
delay (1);
write_12864com(0x0c);
delay (3);
write_12864com(0x01);
delay (250);
write_12864com(0x06);
delay(10);
}

void delay (uint t)       //延时函数 50US  12864用
{
  uchar j;
  for(t;t>0;t--)
  for(j=19;j>0;j--);
}

void delay20us(void)   //误差 0us  发射超声波用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7;a>0;a--);
}

void delay1ms(int c)   //误差 0us  1MS延时
{
    unsigned char a,b,d;
    for(d=c;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void beeb()    //  蜂鸣器函数
{
   char i;
         i=s;
    if(s<=30)     //小于30CM 蜂鸣器开始工作
          flag=0;
          if(flag==0)
        {
         if (s>=40)   //  如果蜂鸣器已经开始工作,需要距离大于40CM蜂鸣器才能停止工作
             {
                   flag=1;
                        BEEB=1;
             }
        }
if(flag==0)       //这一段用于产生方波,方波的频率和距离S成反比 ,也就是距离越近,频率越高,频率越高,蜂鸣器发声越急促
   {

         BEEB=0;             //从我的元件盒里找了一个8550,属于PNP型,也就是低电平导通,这个正好和8050相反
         delay1ms(i*4);
         BEEB=1;              //高电平三极管截止,停止发声
    delay1ms(i*5);
        }

}

   // 图形显示
  void photodisplay(uchar *bmp)
{
  uchar i,j;

   write_12864com(0x34);        //写数据时,关闭图形显示

  for(i=0;i<32;i++)
  {
     write_12864com(0x80+i);    //先写入水平坐标值
    write_12864com(0x80);      //写入垂直坐标值
    for(j=0;j<16;j++)   //再写入两个8位元的数据
    write_12864dat(*bmp++);
    delay(1);
  }

  for(i=0;i<32;i++)
  {
     write_12864com(0x80+i);
    write_12864com(0x88);
    for(j=0;j<16;j++)
write_12864dat(*bmp++);
        delay(1);
  }
write_12864com(0x36);       //写完数据,开图形显示
}

/////////////////////////////////////////////////////////////////////////
//  以下数据显示的是 海尔兄弟 **
//  用百度下载图片,用PHOTOSHOP修改后用WINDOS自带的画图保存,再用取模软件获取的数据
// 图片尺寸: 128 * 64                                                  //
/////////////////////////////////////////////////////////////////////////
unsigned char code haierphoto[] =                  // 数据表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 Bitmap点阵数据表                                                    //
// 图片: C:\..1111111.bmp,横向取模左高位,数据排列: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
// 图片尺寸: 128 * 64                                                  //
/////////////////////////////////////////////////////////////////////////
unsigned char code haier[] =                  // 数据表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网友B:
支持一下,我刚学1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