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rotel装不上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12):
在装protel的出现这么个情况,怎么回事

网友A:
重启 删除安装目录,
在装 或者换到C:E: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 删除安装目录,
在装 或者换到C:E:下试试

还是不行 出同样的问题

网友B:
估计是系统的原因。  可能是ghost系统吧?     删除安装目录,删除注册表,更换安装文件,如此都不行的话,建议重装一个更纯的系统。  个人经验。  盗版ghost系统经常各种奇葩问题,因为经常会优化掉很多东西。

网友C:
Ghost系统从来都不用, 问题多多,尤其是对要用专业软件的人来说,不过也该换系统了,WIN7 6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