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6416内存扩展的问题

楼主(2014-04-12):
(无正文)

网友A(2014-06-19):
如果程序中用的数组超大(通信程序经常是这样) 编译到最后link时会出现relocation value truncated 0xxxx in section .text file 字样。(zi yang _)一般的办法是前面说的将大数组申明在一个特定的内存空间中,申明存到外扩的片子上:#pragma DATA_SECTION(G ".G");如果这样还不行,就修改Build option 进入advance项,把memory mode 改成“far”,把RTS calls改成“are far”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