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加复位芯片问题

楼主(2014-04-12):
stm8s207加复位芯片后,烧程序出现问题
e chunk with size 1024 at address 0x8160: SWIM PROG error [42010]: File open error
SWIM调试接口是两根线,莫非不能加复位芯片?加了复位芯片rst控制不了了?
SWIM调试接口应该一根时钟一根数据线吧。

复位芯片是5043,复位芯片还没有配置就直接复位,由5V到1V左右的变。
如果把复位芯片卸下去就能正常工作。正常烧程序。
假如不停的给复位芯片cs脚下降沿,复位芯片的rst脚就不会被拉低了。
各种奇怪,结论是不能加复位芯片吗?有人加过没。。。

网友A:
SWIM进去是需要控制RST信号线的,SWIM的通讯协议有公开,里面有将,但没听说外加复位IC不工作的,是不是你用的复位IC是PP方式输出的,输出能力太强了?
搞个OD当时的RST I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