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编译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4-04-12):
Error   [499] ; 0. undefined symbol:
        _door_led(water-door.obj)

编译之后出现这个错误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楼主:
错误位置还无法定位

网友A:
是不是在water-door.c文件里用了door_led 但没有定义或者声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water-door.c文件里用了door_led 但没有定义或者声明

好像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water-door.c文件里用了door_led 但没有定义或者声明

应该是这样吧
某个文件中用了_door_led 但没有定义或者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