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空载电压上冲

楼主(2014-04-12):
电源开机瞬间空载电压上冲比较厉害,设计的输出电压是36V,开机瞬间,空载输出会到50V,然后慢慢降到37左右,带载在33左右,怎么回事啊,求大虾指教

网友A:
调整光耦供电电阻或辅助绕组IC供电电阻。

网友B:
反馈环路闭环过慢?   分析下反馈环路。

网友C:
神马电源哦。。。
调一下反馈等参数,
加假负载,
再瞅瞅能否加个软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