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做电源

楼主(2014-04-12):
电流互感,二次侧作为电源供给负载使用。
匝数比、二次测功率、负载大小,二次侧电压电流,是什么关系呢。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我只是按照等效电阻计算着,假设二次侧不影响一次电流的情况下。
功率为w=i^2*R'=i^2*Rl/n^2;
这样的话w就与Rl成正比,与n^2成反比,对么。2014-0412-1715

找到几个资料

    2014-0414-0842

网友A:
又发到电源版面来了?

1、二次侧负载对一次侧电流影响可以忽略,通常情况影响不足万分之一。

2、“这样的话w就与Rl成正比,与n^2成反比,对么”
大致上算对。但需要注意:所有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均有最大电压的限制,超过后精度不能保证,超得多了电流互感器将烧毁或击穿。

网友A:
另外,匝数比N不是随便可以定的,N与铁芯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发到电源版面来了?

1、二次侧负载对一次侧电流影响可以忽略,通常情况影响不足万分之一。

嗯,谢谢。是我看着互感器是当电源用的,所以发了下电源板块,

网友B:
互感器就当互感器用,做电源不太好吧,互感器不能开路,特性跟变压器还是有蛮大区别啊。

网友C:
基本原理按初级只有一匝或几匝的变压器理解即可,不过磁芯材质和工作状态差别比较大。
电流互感器取电也行,我这就有电流互感器驱动LED的板子。。。
看应用场合了,LZ仔细考量是否合适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原理按初级只有一匝或几匝的变压器理解即可,不过磁芯材质和工作状态差别比较大。
电流互感器取电也行 ...

合适,合适的很,已经有成熟的应用的产品了,我只是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互感器就当互感器用,做电源不太好吧,互感器不能开路,特性跟变压器还是有蛮大区别啊。   ...

嗯,对的,特性不一样。工作状态也不在于电流互感了。暂时没找到系统的知识。坛子里大神悉心回复,但是我仍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多实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