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USART1 USART2接收问题

楼主(2014-04-12):
求各位大侠指点,
调试现象:串口一收发均正常;串口二调试时当接收到数据如13时触发中断,但自动发送13给串口调试助手.接收误码(本来接收到的应是13,但却是其他数据如F3),发送正常;
为什么串口2接收误码吖?源代码如下,求高手帮忙分下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
函数: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功能: 复位和时钟控制 配置
参数: 无
返回: 无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定义外部高速晶体启动状态枚举变量
  RCC_DeInit();                                    //复位RCC外部设备寄存器到默认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打开外部高速晶振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外部高速时钟准备好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外部高速时钟已经准别好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开启FLASH预读缓冲功能,加速FLASH的读取。所有程序中必须的用法.位置:RCC初始化子函数里面,时钟起振之后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操作的延时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配置AHB(HCLK)时钟等于==SYS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配置APB2(PCLK2)钟==AHB时钟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配置APB1(PCLK1)钟==AHB1/2时钟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配置PLL时钟 == 外部高速晶体时钟 * 9 = 72MHz
    RCC_PLLCmd(ENABLE);                                   //使能PLL时钟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等待PLL时钟就绪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配置系统时钟 = PLL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检查PLL时钟是否作为系统时钟
    {
    }
  }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NVIC and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通道设置为串口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中断响应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打开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通道设置为串口2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中断响应优先级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打开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
/*******************************************************************************
        函数名:GPIO_Configuration
        输  入:
        输  出:
        功能说明:
        初始化GPIO,启用中断
        配置步骤:
        (1)
        (2)设置USART1/USART2两个管脚GPIO模式
        (3)配置USART1/USART2数据格式、波特率等参数
        (4)使能USART1/USART2接收中断功能
        (5)最后使能USART1/USART2功能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函数名:USART1_Configuration
        输  入:
        输  出:
        功能说明:
        初始化串口硬件设备,启用中断
        配置步骤:
        (1)打开GPIO和USART1/USART2的时钟
        (2)设置USART1/USART2两个管脚GPIO模式
        (3)配置USART1/USART2数据格式、波特率等参数
        (4)使能USART1/USART2接收中断功能
        (5)最后使能USART1/USART2功能
*/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若接收数据寄存器满,则产生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第5步:使能 USART1, 配置完毕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如下语句解决第1个字节无**确发送出去的问题 */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 清标志
}

void USART2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打开USART部件的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若接收数据寄存器满,则产生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 第5步:使能 USART2, 配置完毕 */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如下语句解决第1个字节无**确发送出去的问题 */
        USART_ClearFlag(USART2, USART_FLAG_TC);    // 清标志
}
/*******************************************************************/
/*                                                                 */
/* STM32向串口1发送1字节                                           */
/*                                                                 */
/*                                                                 */
/*******************************************************************/
/*void Uart_PutChar(USART_TypeDef* USARTx,u8 ch)
{
  USART_SendData(USART_TypeDef* USARTx, (u8) 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_TypeDef* 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
/*                                                                 */
/* STM32在串口1接收1字节                                           */
/* 说明:串口1接收中断                                             */
/*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由于主机响应中断时并不知道是哪个中断源发出中断请求,因此必须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对中断源进行判别,然后分别进行处理。当然,如果只涉及到一个中断请求,是不用做上述判别的。但是无论什么情况,做上述判别是个好习惯
{
  u8 dat1;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若接收数据寄存器满
  {
    dat1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art_PutChar(USART1,dat);

         USART_SendData(USART1, dat1);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为什么要有这句话

     if(dat1 == 0x62)
         {
          dat1 = 0;

      USART_SendData(USART1, 0x38);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为什么要有这句话
         }
  }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由于主机响应中断时并不知道是哪个中断源发出中断请求,因此必须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对中断源进行判别,然后分别进行处理。当然,如果只涉及到一个中断请求,是不用做上述判别的。但是无论什么情况,做上述判别是个好习惯
{
  u8 dat2;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若接收数据寄存器满
  {
    dat2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Uart_PutChar(USART2,dat);
        USART_SendData(USART2, dat2);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为什么要有这句话

     if(dat2 != 0x13)
         {
          dat2 = 0;

      USART_SendData(USART2, 0x87);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为什么要有这句话
         }
  }
}
/*************************************************
函数: int main(void)
功能: main主函数
参数: 无
返回: 无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1_Configuration();
  USART2_Configuration();

  while(1);
}

楼主:
问题补充:调试时,调换了一下上述实验中的两根USB转串口线,结果usart1收正确,发送误码,而usart2收发都正常了,为什么???
把程序下到板子上,usart1、usart2均收发正常,但usart2会自动发送收到的第一个字符,为什么呀???
求大神指导

网友A(2014-11-27):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