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该图充电电路原理

楼主(2014-04-12):
C:\Documents and Settings\平淡生活\桌面

网友A:
Q1一直在振荡状态

网友B(2014-11-28):
ACL、ACN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CL、ACN是什么

交流220V

网友D:
Q1的基极直接拉低么?

网友E:
建议楼主将ACN作为“地”,把图中四个地线符号联接起来,这样比较容易看清楚。
图中的“地”,与VDD并不是直流电源两端的关系。

网友F:
ACN作为“地”好理解,但不能理解哪个Q1和T1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G:
不知道。。。学渣一枚

网友H:
这个图画的,这个问题提的。一看VDD经二极管充电。二看出来220V了。

网友I:
你在哪里找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