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有人知道stm8s的tim5 tim6 的中断向量号是多少吗?

楼主(2014-04-12):
诚心求教:
我在中、英文的数据手册中都找不到tim5  tim6 的中断向量号,如果我要用tim5\tim6的中断(不用库),那要怎么办?

网友A:
用的什么型号的 也不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型号的 也不贴出来……

STM8S903K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看图

谢谢,请问是在哪个数据手册找到的?

楼主:
谢谢4L帮忙!
在STM8S903K3数据手册里找到了,没认真看数据手册闹笑话了

网友(2016-05-23):
进不了中断什么原因

网友C:
看头文件,头文件里给出了中断向量的列表。

网友D:
向量中断 应该在头文件里都有的,找到这个芯片的头文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