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两个电脑接收的数据不同

楼主(2014-04-12):
在我的笔记本上数据收发正常,但换到其他电脑数据就发生错误,已经换了两个台式机和另一个笔记本,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先确认串口是否工作正常,如果串口是用USB桥模拟的尤其要注意兼容性,再有就是波特率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串口是否工作正常,如果串口是用USB桥模拟的尤其要注意兼容性,再有就是波特率的精度。 ...

春阳老师,我用的是RS485转串口线,在我的电脑上数据显示正确,但在台式机上却是错误,波特率什么的都一致,而且用的是同一款串口软件。波特率精度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春阳老师,我用的是RS485转串口线,在我的电脑上数据显示正确,但在台式机上却是错误,波特率什么的都一 ...

每台计算机串口的误差范围都不同,极端情况下,一个是正误差,一个是负误差,二者的差值超限,结果就是出错。不过先要确认串口本身是否正常以及兼容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台计算机串口的误差范围都不同,极端情况下,一个是正误差,一个是负误差,二者的差值超限,结果就是出 ...

知道了,谢谢春阳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