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自动对齐功能

楼主(2014-04-12):
一直挺纠结一个问题,ALLEGRO有没有自动对齐功能,元件布局的时候特别的不方便,虽然可以用网格线来对齐,但是费时费力,求高手指导一下,20分奉上

网友A:
下载skill
记得EDA365坛子里有个skill专区,自己去下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skill
记得EDA365坛子里有个skill专区,自己去下把

SKILL是干什么的,没用过

网友A:
allegro的外挂工具

网友B:
16.3里面就已经有对齐功能了啊

网友B:
D:\Key\temp\allegro

网友C:
网上有工具,况且16.6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3里面就已经有对齐功能了啊

能再发一次图吗,这个图我这看不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6.3里面就已经有对齐功能了啊

使用16.6的表示没有对齐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使用16.6的表示没有对齐功能

在placementedit模式下,选中需要对齐的器件,右键有align compement选项

网友F:
skill  想怎么对齐就怎么对齐啊···

网友G(2015-01-29):
1.选中Setup——>Application Mode——>Placement Edit mode

2.按“CTRL”键,选中需要对齐的所有对象。
3.点击右键右,或者在空白处按住Shift右键单击,选择Align component. 注意,如果元件散落成X,Y方向都有可能对齐的样式,软件会选择其中不会造成Align后元件重叠的那种方向进行对齐。(对齐的方向好像不能设置)

4.右键选择“done”,表示元件对齐结束。

网友G:
使用的是allegro16.6,可以元件对齐的。

网友H(2015-03-17):
16.6里面可以过孔对齐吗?不用skill

网友I(2015-05-06):
可以在移动过孔的时候输入坐标对齐,也可以设置大的格点然后手动对齐

网友J:
有对其功能的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