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教训教训,经验啊

楼主(2014-04-12):
STM32F103总是莫名的发热,一开始找不到原因,换了几块板子后发现原来在用万用表量一个IO口时不小心与相邻的9V电源碰到了,导致STM32的IO口烧了,STM32的IO烧之后是处于与地间短路状态,导致上电就会发热。
总结:STM32发热很有可能是IO口烧了。
郁闷。。。。。。。。。

网友A:
很不错的经验。谢谢!!!

网友B:
哈哈.发热一般就是io过功率了.

网友C:
哈哈 要想想如何克服呢?

网友D:
我只是来学习的

网友E:
多做些测试点就没这问题了

网友F:
所以单片机供电要用好点的稳压芯片,上次ams117烧了,把单片机的电源地短了,stm32随之跪了

网友G:
哦,这个还真要注意,想象怎么能够尽量避免.

网友H:
上电测试要小心,万用表表笔上焊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