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的UART做RS485时发送正常,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4-04-13):
STM32F429的UART在做RS232时收发正常,但做RS485时发送正常,接收不到数据。

void Uart5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RCC_AHB1Periph_GPIOC|RCC_AHB1Periph_GPIOD,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5,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2;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4;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4);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12,GPIO_AF_UART5);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2,GPIO_AF_UART5);

    USART_DeInit(UART5);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48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9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Od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ART5,&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ART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ART5,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ART5,ENABLE);

}

void UART5_IRQHandler(void)
{

      rec_num=0;
      while(USART_GetITStatus(UART5,USART_IT_RXN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ART5,USART_IT_RXNE);
           recdata[rec_num]=USART_ReceiveData(UART5);
           rec_num++;
       }
    USART_SendStr(UART5,recdata);
    GPIO_ToggleBits(GPIOG,GPIO_Pin_14);

}

void USART_SendStr(USART_TypeDef* USARTx,uint8_t *str)
{
    //USART_ITConfig(UART5,USART_IT_RXNE,DISABL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4);
    while(*str)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USART_FLAG_TXE))!=SET);
        USART_SendData(USARTx,*str);
        str++;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USART_FLAG_TC))!=SET);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4);
    //USART_ITConfig(UART5,USART_IT_RXNE,ENABLE);
}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 DE RE 引脚是怎么处理的, RxD 引脚上有信号输入了吗?

网友B:
UART通讯程序问题应该不大,不知道你485的发送、接收,软/硬件怎么控制的。

空闲的时候,将485置成接收状态

楼主:
初始化时默认就是接收状态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4);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初始化时默认就是接收状态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4);

发送和接收的控制脚的图怎么连的?

网友C:
示波器先确认RE数据出来没

网友D:
RS485是半双工,不像RS232那样是全双工,所以要有收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