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正弦波受干扰如何获取有效值的办法!

楼主(2014-04-13):
各位大虾,我做一个设备,用互感器把市电电压感应过来,修整后变为0~3.3V,送到STM32里AD采集,来采集市电电压的有效值。但由于我这个设备工作时,会产生10K的载波干扰,造成我的3.3V电源受干扰,送进来的正弦波也就收到了干扰,有什么办法能把正弦波里的干扰去掉那!我现在想把采集到的256个点FFT,然后计算出各谐波分量,将10K以上的谐波分量抹掉,再IFFT进而计算出正弦波的有效值,但这太麻烦了,STM32提供了FFT的库函数,但没有提供IFFT的函数。能不能直接将FFT后的各谐波分量的模进行相加来(10K以上的不加)计算有效值啊!FFT我没咋接触过,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另外有更好的想法大家也给指点下!以下为实际测量的波形,蓝线为电源信号,黄线为市电采正弦波。

网友A:
软件不行就用硬件滤波呗.好在你这个干扰成分单一而且与信号相差很远.

网友B:
硬件滤波靠谱,凌特有专用芯片

网友C:
用积分电路如附件。

网友D:
AD采样前,先进行滤波

网友D:
或者采样后,mcu进行软件滤波应该也行

楼主:
硬件不行啊,因为干扰不是信号带来的,而是我的电源引起的,用什么硬件都要接电源啊!我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我觉得AD也由于电源的愿因,采集到的数据里可能包括误差,所以这个采集恐怕是硬件无法解决的!

网友E:
采样,软件滤波,

楼主:
各位兄弟如何软件滤波,其实我也做了些,比如采集后的数据限幅,数据高于某个值和低于某个值,这个数据就认为是干扰,用之前的值代替,或是当前值和前后2个值比较如果发现这2个值与前后2个值差的很多,就认为是干扰,用前后2个值的和的二分之一替换,但这些简单的滤波感觉效果不是很好,所以我想用FFT转换成频域,然后把高于干扰波的分量全去掉,在IFFT回来,但我就是要取这个正弦的有效值,感觉这么搞太麻烦了!我想把FFT后的基波的模再累加其他有用的高次谐波的模然后减掉直流分量作为最大值,这样可行么?还有FFT计算后的是复数形式,这些各次谐波如何相加。毕业12年了,大学学的那点东西都还老师了。

网友F:
加个大电容从AVDD到AGND,看看能不能去掉电源上的干扰信号。
正弦波上的干扰信号可以用FIR或者IIR数字滤波去掉,不需要做FFT。

楼主:
加了,加过很大的,都不行!FIR或IIR比FFT还简单?

网友G:
你遇到的问题,是个糸统性的问题,原则必须把电源整好,对输入信号及基准源没有干扰,再来做数字滤波的考量,现在这样,数字处理再好,也白搞。

网友C:
   楼主假如确定干扰来自电源,可用4楼跟随器对电源隔离,将干扰滤掉。不过电阻要根据电路电路改小或不用。

网友H:
支持14楼的判断。

网友I:
引用 楼主:
硬件不行啊,因为干扰不是信号带来的,而是我的电源引起的,用什么硬件都要接电源啊!我是这么认为的! ...

先把电源处理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用积分电路如附件。

10K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J:
10K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以防万一,保护作用,前面是市电。

网友K:
这个看精度要求,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测量精度?
要求不高可以先滤波,然后采样。一般要求可以直接用平均值电压,这样做要简单很多。

楼主:
我这个是隔离电源,不是直接接市电的,各位啊,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啊。我做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个变频器。10K是变频输出SPWM的载波。控制部分用的电源是开关电源,再变频输出接负载时,就会对系统产生10K的干扰。这是没办法解决的,我试过普通变压器的线性电源,也一样受干扰!

网友L:
一阶有源滤波

楼主:
21楼的兄弟,我现在就是按你这样做的,20ms采集100个点,然后经过简单的处理,进行均方根来求有效值的。目前看效果马马虎虎,我心里看到这个带毛刺的波形,总觉得有潜在的隐患。另外我现在发上来的波形,是我接的负载不大的情况下的,接大负载时,干扰更严重!
我觉得精度如果能达到1%就可以了!

楼主:
因为是我系统电源收到的干扰,我觉得硬件滤波都不行,滤了也白滤,就算能滤出来,送单片机时,单片机的AD也会收到干扰,采集到得数据估计也有误差,我的想法是利用FFT来求基波分量,和各次谐波分量,根据这些基波和谐波的模来计算出有效值,但不知道想法对不?

网友K:
要从系统的角度,解决干扰的问题。通过优化主拓扑的电路,去传导才是根本,另外,通过好的滤波,用平均值,对采样速度没有很高要求的情况下,一般干扰没有影响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硬件不行啊,因为干扰不是信号带来的,而是我的电源引起的,用什么硬件都要接电源啊!我是这么认为的! ...

电源引起的,对电源进行滤波啊,LZ要转换思路

楼主:
楼上的兄弟,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干扰时,我就想到要去除它了,但根本去不了的,这是我系统自带的,我系统是个变频电源,10K是变频输出的载波,一接上负载,这个干扰就来了!想电源去干扰我试了很多办法,没戏!要不你给我提提好方法把!

楼主:
28楼兄弟,你说的“通过好的滤波,用平均值,对采样速度没有很高要求的情况下,一般干扰没有影响的。”这个能详细些么?

网友N:
1,电源更换为品质更好的
2,电源采用磁珠隔离
3,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端连接
4,信号通道硬件滤波,可以用RC或者数字滤波芯片
5,软件算法改进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隔离电源,不是直接接市电的,各位啊,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啊。我做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个变频器。10 ...

这是糸统性的EMC和EMI的问题,在变频器电源加滤波器,在测量电路电源处加共模电感,这是针对传导干扰,对幅射干扰,外壳屏,导磁层,和导电层外壳,过滤近埸干扰。对输入信号进行滤波。再对数字滤波。可能项目的方案是有问题的,一开始没有考量EMI和EMC的问题。

网友O:
推荐一个简单的方法(理论),正弦波的导数值范围[-1,1],超出这个范围的值做特殊处理.

网友P:
看起来~~~各有方法,  就看楼主换方案,还是用原来的架构了。

网友Q:
楼主先确定是你电源受干扰了还是你示波器被干扰了。我怎么感觉是示波器被干扰了呢。

楼主:
34楼兄弟,我觉得你这个方法不错,我回去试试,谢谢,也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

楼主:
37楼兄弟,如何确定是信号被干扰了还是示波器被干扰了?我这个设备,输出不加负载时,正弦波很好,没有干扰,一加负载后波形就这样受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