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教正弦波受干扰如何获取有效值的办法!

楼主(2014-04-13):
各位大虾,我做一个设备,用互感器把市电电压感应过来,修整后变为0~3.3V,送到STM32里AD采集,来采集市电电压的有效值。但由于我这个设备工作时,会产生10K的载波干扰,造成我的3.3V电源受干扰,送进来的正弦波也就收到了干扰,有什么办法能把正弦波里的干扰去掉那!我现在想把采集到的256个点FFT,然后计算出各谐波分量,将10K以上的谐波分量抹掉,再IFFT进而计算出正弦波的有效值,但这太麻烦了,STM32提供了FFT的库函数,但没有提供IFFT的函数。能不能直接将FFT后的各谐波分量的模进行相加来(10K以上的不加)计算有效值啊!FFT我没咋接触过,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另外有更好的想法大家也给指点下!以下为实际测量的波形,蓝线为电源信号,黄线为市电采正弦波。

网友A:
AD采集前不滤波吗?

楼主:
兄台用什么滤波?硬件么?我觉得恐怕不行啊,因为电源是干扰原,并不是信号本身带的干扰,换句话说我都怀疑AD本身由于电压不稳,都有可能采集错误,所以我才想用AD后再滤波的想法!

网友B:
我认为AD本身对电源波动有一定抑制作用的,只是不知道stm集成的能达到多少dB.只要参考电压稳定,AD应该不会采集错误.

网友C:
你的stm32用的啥电源?
10K的载波干扰从哪里来的?
可以考虑用隔离运放。

楼主:
我做的是个变频电源,10K的干扰波是我自身系统变频输出时的SPWM载波。所以是系统自身带的!我的系统大概原理是交直交产生变频输出,内部用开关电源产生5V隔离电源,再经过LDO降到3.3V,给单片机供电,在变频输出接负载后,开关电源上的干扰就产生了!

网友D:
参考十种滤波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