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读写VPC3的问题

楼主(2014-04-13):
采用STM32F103VE复用读写VPC3的方式,出现读写不一致的问题,读出来的数一直是0xff,又遇到类似问题的吗?

网友A:
可能没写成功吧。
读写外部存储器吧,拿示波器看下时序

网友A:
时序没处理好,存储器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序没处理好,存储器有问题吧

谢谢你的回复,问题解决了

网友B(2015-01-03):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楼主能贴出怎么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