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verilog读取) 老是显示00

楼主(2014-04-13):
对PCF8563连续字节写入,00H(configuration register),一直写入03H(分钟寄存器),读取数据时只读取秒和分钟寄存器,结果秒是正确的,分钟却总是显示00,求指点

网友A:
肯定是没有搞对嘛

难道怀疑PCF8563有问题不成

网友B:
写入的分钟是多少,贴出代码看看。。。。

楼主:
已经解决,是程序里  sda_link <= 1'b0; 没加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是程序里  sda_link

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