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运放V-I电路输出波形问题

楼主(2014-04-13):
使用双运放的电压转电流电路,如附图。

输入信号为单一频率的正弦信号。仿真时是正常的。

实际过程中,输入信号频率小于200Hz时,波形中混有其他成分,有一个周期大概是50ms的信号,而且波形“失真?”,可见相应附图。
在频率大于250Hz时,输出波形正常,为同频正弦波信号。见附图500Hz输出信号。

请问50ms的信号是怎么产生的?怎么去除呢?为什么在频率小于200Hz的时候才产生,大于250Hz时不出现这一现象呢?

欢迎大家积极讨论。

网友A:
示波器打到DC输入,看输入,输出的电位再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打到DC输入,看输入,输出的电位再分析

交直流耦合电位差不多,
看图片“100Hz输出”就是直流耦合的。

网友A:
可以加大耦合电容,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大耦合电容,试下,

一开始就是加的2200pF 的CBB电容。

全部电容都要加大,
电介电容+CBB的方式加
太小了,

网友A:
在频率下端,相位偏移必须考量耦合电容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频率下端,相位偏移必须考量耦合电容的影响。

不懂。

网友A:
在A2的反馈环节路,加RC并联网络进行校正。在反相端与输出端之间加,把原来的直接连接打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懂。

我怀疑有牵引自激存在。可以仿真下幅频,相频,是不是有临界点。因为大环是正反馈。靠局部负反馈进行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有牵引自激存在。可以仿真下幅频,相频,是不是有临界点。因为大环是正反馈。靠局部负反馈进行稳定 ...

确实有产生自激的可能。
不过仿真时是正常的。
刚仿真贴上其幅相频特性,没有突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2的反馈环节路,加RC并联网络进行校正。在反相端与输出端之间加,把原来的直接连接打断。 ...

嗯,试一试。
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B:
频率低的时候出问题,是不是耦合电容的容值小了。加大耦合电容容值试试。
或者可以将耦合电容焊接0R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低的时候出问题,是不是耦合电容的容值小了。加大耦合电容容值试试。
或者可以将耦合电容焊接0R电阻试 ...

谢谢关注。

楼主:
再焊了一块 V-I电路板,发现输出信号正常。
回想第一块板子在焊接的时候有一个器件(电阻?电容?)的焊盘掉了,直接焊上去的,不知是否是这个引起的。还有,就是几个器件的封装画小了(耦合电容)。后来继续测试第一块的时候,发现高频率的输出也不正常了,波形噪声很大。

整体调试发现,V-I输出负载阻抗低了点,大概只有1KΩ。
测试时发现线性度也不是很好,即恒流特性不佳。与仿真结果相差较大。

附图是负载与输出电压(有效值)之间的关系,横轴是电压,纵轴是负载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焊了一块 V-I电路板,发现输出信号正常。
回想第一块板子在焊接的时候有一个器件(电阻?电容?)的焊盘 ...

RL<<R/2,才是恒流.量RS二端是不是恒压.是的话,这个电路工作正常的,是后面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RL

这个R 是匹配网络的电阻 还是?

网友A:
你的图上的电位偏置电阻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上的电位偏置电阻R。

实际中我使用的是10MΩ

网友A:
这么大啊,对偏置电流是不是有点大,可能对OP运行不利啊,不利于电容偏置电电压的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啊,对偏置电流是不是有点大,可能对OP运行不利啊,不利于电容偏置电电压的稳定。 ...

仿真效果是越大越好。

网友C(2014-10-12):
您好!我最近在做一个交流的压流转换电路,求交流!qq991893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