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S管击穿原因

楼主(2014-04-13):
频率430HZ左右正常,但频率上到550HZ左右就开始击穿MOS管,求解。

网友A:
LZ,可否测试一下是GS还是GD击穿?

网友B:
Q2是什么型号?
必要时可以增加二极管和保护电阻

网友C:
挂栅极驱动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D:
转换功耗太高,边沿不陡,加个驱动电路吧。

网友E:
Q2需要推挽型的驱动,你这种驱动不对称,打开速度快,关闭就太慢了,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Q2的功耗太大烧毁。建议用专门的驱动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Q2需要推挽型的驱动,你这种驱动不对称,打开速度快,关闭就太慢了,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Q2的功耗太大烧毁 ...

再议

网友F:
N型的MOS这样用,当然容易挂啦。MOS管跟负载换个位置,前级加个图腾柱吧。

楼主:
Q2是IRF640,图发错了,是下面这个。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czMDU2fDJiOWQwYTBkfDE3NjM3MjM4MTl8MHw%3D,一会发个栅极波形,谢谢各位

楼主:
栅极波形

楼主:
我这个应用单次通电时间不会超过3分钟,不是过热的,测试的时候是通1S,断3S,430HZ左右,10万次都没问题,上500HZ,就经常坏MOS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Q2是什么型号?
必要时可以增加二极管和保护电阻

Q2是IRF640,

楼主:
我们测试的时候是通电1秒,然后断电3秒,这样持续测试导通次数。430HZ左右的板目前已经接近10W次,没问题,540HZ左右的测试过程中整体温度维持在60度左右,坏的时候MOS管损坏比较严重,三个引脚都已经掉了。不知道增加一个栅极电阻有没有改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栅极波形

请把时间调至25US档,然后看上升时间,下降时间

网友H:
栅极电压变化时,GS的电压也变化,有可能导致导通未截止时还在导通,过着截止占空比过高,导致被击穿,还是和实际电路有关,你把后级电路加上去就容易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把时间调至25US档,然后看上升时间,下降时间

频率比较低,只能看到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栅极电压变化时,GS的电压也变化,有可能导致导通未截止时还在导通,过着截止占空比过高,导致被击穿,还是 ...

负载RL就是个线圈,没有其它电路了。MOS栅极有个10.2V稳压管。

网友H:
如果MOS管一直处于导通状态,线圈相当于导线,MOS管会被烧

网友I:
原来如此,LZ三张图都不一样,最后17L再爆出来负载是个线圈......
  估计LZ不清楚线圈PWM驱动需要续流管保护
  再看基本的东东:
               IRF640在常温10V驱动,导通电阻不大于150毫欧,负载直流电阻2.4欧,则回路稳定时电流约4.7A,MOSFET功耗约3.3W,平时温度有60度,应该是加有散热片等措施,则导通电阻增加30%,实际MOSFET功耗约3.8W,不会是热击穿。
重点考虑反压击穿,反压击穿主要的破坏是薄弱点被高压击穿,导致局部过热。430Hz驱动时热量被及时散发,所以没有产生损害。当550Hz后,局部过热没能及时散发,最终半导体局部温升积累,局部半导体融熔,发生损坏。

网友J:
引用 楼主:
负载RL就是个线圈,没有其它电路了。MOS栅极有个10.2V稳压管。

稳压管没有必要。

①试着在Q2的栅极和地之间接一个51K电阻。
②在线圈两端并上一个续流二极管。
③三极管的集电极和MOS管的栅极串接一个10R电阻。
然后再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来如此,LZ三张图都不一样,最后17L再爆出来负载是个线圈......
  估计LZ不清楚线圈PWM驱动需要续流管保 ...

不好意思,见笑了,这套板硬件部分是一套成熟的产品上用的。我们目前负责改进MCU产生的PWM波部分。频率恰好比原板高出大约50HZ,所以目前硬件部分出了问题,我们对硬件不了解,所以很是头疼,参考我们测试的情况,原因很大可以就是wh6ic兄分析的情况,烦劳wh6ic兄跟进,如问题能解决,我们将给予小礼物酬谢,有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稳压管没有必要。

①试着在Q2的栅极和地之间接一个51K电阻。

好的,谢谢xygyszb兄,我尝试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见笑了,这套板硬件部分是一套成熟的产品上用的。我们目前负责改进MCU产生的PWM波部分。频率恰 ...

看线圈储能情况,测一下线圈的电感量。用 1/2 * I * I * L,计算出线圈储能,乘以开关频率,得到续流管耗散功率,续流管通常是用1N5819之类的肖特基管或1N4148之类的开关二极管,如果储能比较大,就需要用到RCD吸收电路,不过看LZ的线圈直流电阻只有2.4欧,且开关频率比较低,估计1N5822或者1N5819就够用了。1N4148的短时过流能力不知道能不能过4~5A

网友I:
可以参考下续流二极管接法和吸收电路接法

楼主:
我是按第二幅图加了个续流二极管SK56B,不过电路已经工作不正常了。栅极波形如下图。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是按第二幅图加了个续流二极管SK56B,不过电路已经工作不正常了。栅极波形如下图。 ...

换新的IRF640、新的SK56B、新三极管,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新的IRF640、新的SK56B、新三极管,再试试

嗯,管子没问题,我拆掉那个二极管就又正常了。我在SK56B后面串了个1812/ 330欧的电阻后也可以工作了,不过不知道这样效果如何,一会上去测试下了。

楼主:
刚测了下,加了续流管和电阻后,MOS管发热比以前小多了,不过这个电阻太烫了,通电10多秒就冒烟了,我手上没有合适的电阻,用了4只1812/330R并联使用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嗯,管子没问题,我拆掉那个二极管就又正常了。我在SK56B后面串了个1812/ 330欧的电阻后也可以工作了,不 ...

SK56尽量紧贴线圈,引线越短越好。
需要看一下你的漏极对地波形(看下降沿、上升沿,Time打到1uS或2uS档)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刚测了下,加了续流管和电阻后,MOS管发热比以前小多了,不过这个电阻太烫了,通电10多秒就冒烟了,我手上 ...

看样子线圈的储能相当大,可能要功率大些的小阻值电阻。需要测一下电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样子线圈的储能相当大,可能要功率大些的小阻值电阻。需要测一下电感量。 ...

线圈测了下,1.1-1.2mh

楼主:
漏极波形(我这个500us才有测量数据显示)

网友I:
引用 楼主:
漏极波形(我这个500us才有测量数据显示)

尖峰已经超过200V了。
按电感数: 1/2 * I * I * L = 0.5*4.7*4.7*0.0011 J = 12mJ,按430Hz就是5W多了!要10W的水泥电阻了,640耐压200V,电阻必须小于 (200-12)V/4.7A = 40欧!可以用22欧电阻或者再小一点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尖峰已经超过200V了。
按电感数: 1/2 * I * I * L = 0.5*4.7*4.7*0.0011 J = 12mJ,按430Hz就是5W多了! ...

越来越复杂了,唉,改进下散热,不加续流管行不行呢,毕竟430hz我们测到现在快10W次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K:
在栅极串一个几欧姆或几十欧姆的驱动电阻试试!

网友L:
引用 楼主:
越来越复杂了,唉,改进下散热,不加续流管行不行呢,毕竟430hz我们测到现在快10W次一点问题都没有。 ...

听33楼wh6ic的吧,那是正规的解决方法。

网友J:
此法不正确,勿看了:lol
听33楼的

网友J:
另外前面也提到了,MOS的栅极驱动最好串接10R(几Ω到100R不等)电阻。
具体的原因我也说不好,这个可以去看看MOS的详细介绍(比较复杂),大体意思是:MOS的栅极和源极、和漏极存在寄生电容。
通过R值可以调节导通时间,R值大,导通时间延长;R值小,导通时间小。导通时间即MOS的开关时间,MOS的发热主要是在开关状态引起的,开关状态下,MOS的阻值线性变化,产生的热量也最大。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这个板硬件受限,加个续流二极管还可以,加不了10W的水泥电阻,我尝试下xygyszb兄的方法再试下了,结果后面再发。

楼主:
xygyszb兄的方法刚焊好试了下,功能正常,手摸MOS管比之前明显发热减小,续流管温度也正常。我上测试机长时间测试看看了,结果后面发,谢谢大家。不知为什么续流管直接并在线圈上会导致栅极波形变化呢??实在不明白。

楼主:
唉,刚那种是改成这样有改善么?图中那个CM1303不知道是个什么管子。现在的板子没法用了,要是这样可行,得重新做板了

网友D:
在负载端并联二个大功率的肖特基管就行,能受11W的功耗,限压在100V左右。以上搞得趆来赿复杂了。二个管子是串联在一起,总限压在100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负载端并联二个大功率的肖特基管就行,能受11W的功耗,限压在100V左右。以上搞得趆来赿复杂了。二个管子 ...

直接在负载上并肖特基后,板子工作不正常。不知何故,栅极波形如25#贴图所示。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在负载上并肖特基后,板子工作不正常。不知何故,栅极波形如25#贴图所示。 ...

你说的工作不正常,指的是什么?不能给负载通电。吗?

网友D:
我明白了不能直接接肖特基管的,应接P6KE120才对,接肖特基,正向导通时,才0.4V时,能量根本消耗不了在一个周期内。

楼主:
直接接肖特基,线圈的作用明显减弱了,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纯电阻的负载了,相当于电源直接通过线圈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明白了不能直接接肖特基管的,应接P6KE120才对,接肖特基,正向导通时,才0.4V时,能量根本消耗不了在一 ...

用P6KE120,要并在DS上吧?

网友C:
既然容不下大体积功率电阻,不妨让MOS更热情四射一点,尝试加个电容,MOS再分担一点放电电流。。。

网友M:
楼主的确不是搞硬电路的
先说说“负载线圈“所要求的工作特点
再说明频率提高后更重要的脉宽是多少
然后61C差不多就解决了

再说明频率提高后脉宽是多少
61C差不多就能解决了

网友M:
手机看不清
楼主请提供负载工况要求
稍微详细提供当频率变化时,脉宽变化情况
脱离这两个,都是闭眼乱谈

网友N:
引用 楼主:
唉,刚那种是改成这样有改善么?图中那个CM1303不知道是个什么管子。现在的板子没法用了,要是这样可行,得 ...

D2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M:
手机看不清
楼主请提供负载工况要求
稍微详细提供当频率变化时,脉宽变化情况

只是频率提高,占空比不变。7:3

两个,不是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N:
D2位置不对

这个Cm1303不知道是何元件,这是参考另一块成品板的电路画的图。

网友I:
引用 楼主:
唉,刚那种是改成这样有改善么?图中那个CM1303不知道是个什么管子。现在的板子没法用了,要是这样可行,得 ...

比较靠谱的是按第一张图加RCD吸收,不过需要安排10W的功率电阻
可以尝试加大640的散热片
也可以考虑:将线圈能量导回+12V电源,不过需要大改PCB
还可以考虑:如果你的线圈有运动的铁芯、衔铁之类存在,那么动作电流和维持电流是不一样的,查出维持电流具体是多大可以保证动作的可靠性,在线圈和MOSFET间串联:(电阻并联电解电容)实现导通时通过电容提供动作电流,电容充满后电阻减小电流为维持电流的办法减小线圈储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容不下大体积功率电阻,不妨让MOS更热情四射一点,尝试加个电容,MOS再分担一点放电电流。。。 ...

版主意思是在栅极并个电容么?多大才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比较靠谱的是按第一张图加RCD吸收,不过需要安排10W的功率电阻
可以尝试加大640的散热片
也可以考虑:将 ...

wh6ic兄提供的加RCD吸收确实很完美,MOS管的温度低了很多,不过很遗憾我这边的产品加不了,而且也做不了太大的改动,我先尝试加大散热看看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版主意思是在栅极并个电容么?多大才合适呢?

好办法!
在MOSFET 源、漏间并电容,每次12mJ,按200V-12V 算,并个474/400V就差不多了;如果不想用高压的,可以按充电到30V算,并33uF/35V电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意思是在栅极并个电容么?多大才合适呢?

看了33L和36L的回复,你肿么还在栅极驱动上动脑筋呢:L:L

你要想办法将感性负载存储的能量泄放掉,直接转化为热在电阻上耗散掉,体积太大,你接受不了,所以就建议试试关断的时候先把感性负载的能量部分转化到电容里,然后开关开通的时候通过MOS泄放掉,避免用大体积功率电阻(电容的个头要根据实际情况算一下,看看会不会比功率电阻小点),你思考一下电容应该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办法!
在MOSFET 源、漏间并电容,每次12mJ,按200V-12V 算,并个474/400V就差不多了;如果不想用高压 ...

嗯,我买点元件回来试下了

楼主:
电容的体积也不小了,不过比加RCD要省事一点,我先加上去看看效果再想办法。另外改PWM波形有帮助吗?比如调节栅极电压和占空比,这些是比较容易调整的。

网友I:
电容并场管处应该不对,并联在线圈上?。俺可能是错误理解小版的话,并在MOSFET上,这个能量还是需要MOSFET吃掉的,不过并线圈上,可能导致振荡,会不会有其他问题?毕竟能量不算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容并场管处应该不对,并联在线圈上?。俺可能是错误理解小版的话,并在MOSFET上,这个能量还是需要MOSFET ...

等我元件买到了,接上去试下了。

网友D:
用二个SMAJ20CA串联一起,再并联在负载上,简单,安全,他可以12A的电流冲击,双向的

网友M:
都不知道应该满足怎样的逆程工况,又是续流,又是吸收,甚至双限幅,这都是负载L所需要的吗
然后再考虑对驱动管的有效的经济的防护,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二个SMAJ20CA串联一起,再并联在负载上,简单,安全,他可以12A的电流冲击,双向的 ...

测试过了,直接并肖特基电路工作不正常了。

你还是不理解消磁的机理。把磁能量耗在那个地方。只有外面接高压流过消磁电流才能快速消磁。

楼主:
突然想到,其实就是尖峰的高压么,我换个耐压高点的MOS管不好么,再改善下散热。

事倍功半!我说过2次了:负载工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试过了,直接并肖特基电路工作不正常了。

为何不能并,前楼我已说过,根本消耗不了在一个周期内,只有提高电压,把能量消耗在TVS(双向)上才对,你理解不理解,消磁时,外面必须有高压在对。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用二个SMAJ20CA串联一起,再并联在负载上,简单,安全,他可以12A的电流冲击,双向的 ...

这个管子不加散热手段功耗约0.5W,温升60度(也就是说气温30度时温度为90度)。6W的储能功耗需要12粒才吃的掉。两粒的话,温升估计有300度以上了,焊锡会熔掉的,除非这个管子也加散热片?

网友D:
峰值功率可受600W

那是指不重复浪涌

楼主:
加电容的方法应该是可行的,我上电容,MOS通电10S基本没温度,而且电路工作正常,我焊好整板测下负载工作能不能达到要求值就知道结果了。然后发热的问题解决了,击穿应该也可以解决了,希望如此了。。。辛苦各位了,谢谢!

网友D:
其实在关断时,消耗的功率为12W,整个周期为6W,(开通时,不消耗能量)。

网友O:
现在问题估计解决了吧.

楼主:
加电容依然击穿,还没有解决。

网友I:
引用 楼主:
加电容依然击穿,还没有解决。

加的是多大的电容?能看下PCB不?

网友P:
负载电阻放到漏极上!

网友Q:
MOS管使用有问题。“电压, Vgs 最高:4V”。你Vgs控制电压太大。容易烧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的是多大的电容?能看下PCB不?

电容0.47uf,PCB现在发不了,晚点才能发。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容0.47uf,PCB现在发不了,晚点才能发。

还是用RCD吸收吧,PCB上空间紧张,可以考虑将RCD部分都用插件元件,直接安装在线圈旁边,或者固定在PCB输出插座上,要不把输出线塑料皮剥开,并联在上面....不一定要固定在PCB上。
474电容电压比较高,可以再尝试下在线圈上并33~47uF/35V 的电解和一粒104瓷片看行不行。

网友C:
LZ若是把负载工作情况说清楚,关键波形等贴出来,估计问题早解决了。。。
采取措施之后的波形呢。不行,拿出原板的波形对比一下,总能看出点什么吧。。。
先是一个原理图"忽悠"了大众,后是网友一再追问工况,LZ视而不见。。。。
。。。。。。。。。。
。。。。。。。。。。

网友R:
LZ不知道哪种方法才是对的。缺乏基本的理论分析,在用试错法,要么在瞎猜

网友S:
RCD吸收和续流二极管吸收相比,各有何优势?

楼主:
确实是个很简单的东西,我也确实不是搞硬件的,本来想着一个简单的东西提个问麻烦下各位应该能解决了,结果居然有如此之多的解决方法,我都进行过尝试,遗憾的是都没有解决问题【不包括wh6ic兄的rc吸收,因为空间有限】。不过还是谢谢各位的帮助,尤其是感谢wh6ic兄;如果我会分析工况,有相关硬件的基础,我确实不需要来这里提问,自己就解决了。如果各位对此不屑一顾,完全没有必要发一些模凌两可的回答,既无助解决问题,应该也无法给大家技术高深的印象吧,最后还是谢谢各位热心给出回复的朋友,谢谢大家!另外我不是对大家的回复视而不见,而是最近已经将硬件部分外发给相关的公司去解决了,现在正在测试,所以没有上论坛来。

楼主(2016-07-04):
今天有空登录上来,发现有个未结贴,就发下结果,电路没有问题,问题在MOS管的安装方式,工作时会产生共振,会损坏MOS引脚、击穿,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