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从0开始学树莓派】序列之8 网线下疯狂的树莓派

楼主(2014-04-13):
本节我们将了解一下如何在没有HDMI线时,如果让树莓派疯狂,主要是从下面3个方面进行讲解:
1.准备工作
2.设置好共享网络
3.利用putty软件把网线连接树莓派
一、准备工作
1.网线一根
2.McroUSB
3.树莓派学习板一块
4.已经装好系统的SD卡一张
二、设置好共享网络
1.先把SD卡插好,McroUSB插好,网线接好。如下图所示:

2.共享网络
        如果现在笔记本已经通过WIFI连接到互联网,可以将无线网卡的互联网资源共享给本地连接。以win7系统为例,网络——更改适配器设置——无线网络选中——属性——共享,在共享选项卡上选中允许其他网络用户通过此计算机的Internet连接来连接(N选项,点确定。如下图所示:

     3.查找树莓派的IP地址
        运行DOS窗口,win7系统为例,开始——下面一个搜索框输入cmd即可。输入arp -a,在接口172.27.35.95下的为动态类型的IP地址就是树莓派的地址。如下图所示:

    为什么是接口172.27.35.95的呢?因为上部共享互联网的时候已把本地连接IP地址自动设置成动态IP172.27.35.95了,当然这个IP地址也可以自己设置成其他自己常用的静态IP地址。因为此时树莓派的IP地址是动态的,只能用此方法查找。也可以通过修改SD卡中的cmdline.txt文件(在里面加入语句ip=***.***.***.***),将树莓派设置成静态IP地址,但此时只有将电脑的本地连接的静态IP地址设置成与树莓派静态IP地址同一号段才能成功连接。【注意:这一段为网上的,可以不管】
三、利用putty软件把网线连接树莓派
1.先打开putty软件;

2.设置putty软件;
a) 1是输入主机地址可以是IP或者是名字
b) 2是协议端口
c) 3是选择好登录协议
d) 4是输入会话的名称
e) 5是保存
f) 6是登录远程主机

3.配置好putty软件即可。如下图所示:

4.第一次连接出现如下情况,点击【是】。如下图所示:

5.树莓派一般默认的用户名是pi。如下图所示:

6.输入密码,默认是raspberry。这个是一个论坛坛QQ群好友告诉的,感谢了!一般第一次都不知道,我是第一次。O(_)O哈哈~。如下图所示

看到这里是不是很兴奋啊,不过不要激动,好戏还在后头!!O(_)O哈哈~。这样在网线的帮助下,即使没有HDMI线,你的树莓派是不是也可以照样疯狂啊!
话不多说,自己感受才是真!!!!

网友A:
前排占位,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占位,学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