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MSP430的串口和TC35的串口可以直连吗

楼主(2014-04-13):
RT,看到淘宝上卖家单片机的串口和TC35的串口是通过232芯片连接的,两个232芯片转换的结果不就相当于是直连吗?
这样是不是可以不经过232直连,求教!
对于MSP430跟TC35相连呢?

网友A:
TC35不是TLL电平吗?可以直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35不是TLL电平吗?可以直连。

大神,,如果MSP430接3V电源,,TC35接5V电源,,也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如果MSP430接3V电源,,TC35接5V电源,,也可以吗???

应该可以啊。注意电源线不要接一块了~~~
都是TLL的电平是可以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啊。注意电源线不要接一块了~~~
都是TLL的电平是可以接的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