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逆变器输出220V时精度可否控制在0.04V

楼主(2014-04-13):
我想做一上12V转交流220V的逆变器,输出230V左右,但上下波动要在0.04V以内(做信号源用),可以做到吗?用什么技术和元件?

网友A:
你可以算算你自己要求的精度了。。。

网友B:
多用些银子,应该不是问题吧。

网友C:
加上负反馈可以实现

网友D:
精度不是负反馈决定的,主要看你采样电路的精度,以及高频纹波的控制。

网友D:
既然是信号源,应该功率很小吧!如果是这样,基本的方案就是用线性调压电路,不要用开关

网友E:
这就是要求0.02%的波动,可以做到,但有一定难度。
首先,要保证精确的输出波形,比如正弦波失真要很小;
第二输出要方便的电可调;
第三要有精确的电压检测机制,包括分压、真有效值转换测量;
最后,要有一个不错的反馈控制系统,比如相应时间,超调量,稳态误差。
以上这些,都要克服温度、时间、负载、12V电压的变化,也就是说,在这些因素变化的时候,仍然保持自己的应有表现。

网友F:
感觉开关频率尽可能高,滤波效果尽可能好才行。当然除了这些,传感器也要精度高。

网友G:
基本上做不到,你看看福禄克的万用表测量交流电的精度也不过只能做到千分之1到千分之2左右,你你这个精度基本上远远超过这种仪表的测量精度了,更何况你还要做控制,所以我个人认为是做不到的。至少你做这个首先要考虑你用什么设备去标定跟检测

网友H:
能够测出这种精度的仪器的价格就是天价。

网友I:
用逆变器做信号源,。。。 不懂

网友J(2014-07-30):
敢想!…是成功的开始!…

网友K:
敢想有啥用?技术并非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