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如何让AVR单片机产生两路频率占空比一样的PWM输出

楼主(2014-04-13):
采用atmega16单片机,按照书上的例子把寄存器开了,但是示波器观察不到两路,只有一路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num;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MS)  //约为1MS的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141;j++);       //1141是在8MHz晶振下为MS毫秒
}

//******PWM初始化******//
void KPWM(unsigned char fcq,unsigned char rat)
{
uint f,r;
DDRD|=0X30;   //设置PD4 PD5为第二功能脚 分别为OC1B OC1A
TCCR1A=0XA3;  //两路PWM,匹配清零
TCCR1B=0X19;  //在这决定了1分频 快速PWM模式

f=16000/fcq;  //计算最大值和比较值
f=f/1;
f=f-1;
r=f;
r=r/10;
r=r*rat;
r=r/10;

OCR1A=f;      //频率值
OCR1B=r;      //占空比值
}

//*********主函数*********//
void main()
{
  while(1)
  {
  KPWM(250,32);
  }
}

网友A:
频率占空比都相同,做一路不就得了?

网友B:
选的模式不对, 可以用 ICR 做 TOP 的模式(具体模式不记得了), 试试吧, 应该能够实现
ICR1=f;
OCR1A=OCR1B=r;      //占空比值

网友C:
你的初始化不要放在主循环里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的模式不对, 可以用 ICR 做 TOP 的模式(具体模式不记得了), 试试吧, 应该能够实现
ICR1=f;
OCR1A=OCR1B= ...

嗯,模式选错了,谢谢,现在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