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耦合线圈的疑问

楼主(2014-04-13):
MULTISIM仿真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个器件,COUPLED INDUCTORS
耦合电感线圈,参数设置COEFFICIENT OF COUPLING只能设置小于1,为啥不能设置大于1,我想把输入电压给放大啊?

U4%K)%)T{K]WM_LOIQKW}TI.jpg (327.48 KB )

U4%K)%)T{K]WM_LOIQKW}TI.jpg (327.48 KB )

网友A:
耦合系数最大为1,严格来说那是个极限,达不到。

磁耦合系数表证两个电感磁通穿过对方线圈的程度,1表示完全穿过对方线圈(无漏磁)。

网友B:
耦合系数不是匝比

网友C:
“我想把输入电压给放大啊?”

那么你必须让一次二次匝数不同,二次匝数必须大于一次匝数,当然一次二次电感量也必须不同,二次电感量必须大于一次电感量(耦合系数接近于1时,电感量之比近似匝数平方比)。

又是一个好像没有学过“电路基础”的范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刚回来,赶快翻电路补习下。

楼主:
这结贴给的分数每个人给2分结不了帖,我只能给一个人6分了.....

网友D:
真正想帮助你的人,都不会在乎你的分数的,你有进步,帮助你的人也同样在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