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ortex-m3

楼主(2014-04-13):
在Cortex-m3中如何访问完整xPSR,mrs r0,xPSR会报错,说xPSR无法识别。mrs r0,PSR,r0中只会保存APSR的内容

网友A:
Cortex-M3权威指南:
程序状态寄存器(PSRs 或曰 PSR)
程序状态寄存器在其内部又被分为三个子状态寄存器:
.  应用程序 PSR(APSR)
.  中断号 PSR(IPSR)
.  执行 PSR(EPSR)
通过 MRS/MSR 指令,这 3 个 PSRs即可以单独访问,也可以组合访问(2 个组合,3 个组合都可以)。当使用三合一的方式访问时,应使用名字“xPSR”或者“PSR”。

楼主:
这个是《Cortex-m3权威指南》上的原话,它并没有详细的说如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