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哪种蓝牙配对时间比较短的?

楼主(2014-04-13):
推荐一款蓝牙模块,配对时间比较短的,求推荐!

网友A:
CSR 都还很不错啊

网友B:
其实都差不多

网友C:
nordic蓝牙4.0配对只需要3ms,可以加我qq2530250097.

楼主:
引用 网友C:
nordic蓝牙4.0配对只需要3ms,可以加我qq2530250097.

你用过nrf51822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用过nrf51822吗

正在用,请问有这款单片机的讨论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在用,请问有这款单片机的讨论群吗?

你用过两个nrf模块进行连接配对吗

网友E:
关于NRF51822,可以上www.infor-link.com讨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关于NRF51822,可以上www.infor-link.com讨论

只有特定用户可以访问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