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I.PROCAST.V2009 铸造模拟

楼主(2014-04-13):
ESI.PROCAST.V2009 铸造模拟
ProCAST是完整的模块化软件系统,包含了可拓展的应用模块与工程工具,以满足铸造企业具有挑战性的各种需要。各个模块具有很强的专用性,分别针对工艺过程的某一特定步骤:
·流动求解器——充型过程模拟,包括半固态材料、消失模工艺及离心铸造;
·传热求解器——凝固与收缩趋势预测,包括辐射选项;
·应力求解器——热应力及变形情况。
·此外,高级专用金相选项能够预测:
·气孔与微观缩孔;
·铁碳合金微观组织
·晶粒结构。
  ProCAST共有九个模块,下面分别阐述相应的功能。
前处理器PreCAST
  通过ProCAST图形用户界面可以定义各种边界条件。这些丰富的功能能够准确模拟所有铸造情况。所选需要施加边界条件的几何区域可以通过点击和自动选择延伸执行。用户定义的数据可以是不变的,也可以随时间或温度变化。
   简单而直接的边界条件定义
材料数据库
需要请联系:Q Q:1140988741  电 话(TEL):18980583122
邮件Email:hgrjw@qq.com  Skype:buysoftware@qq.com
长期有效
  ProCAST提供了可扩展材料数据库,可用于模拟大多数合金,从钢和铁到铝基、钴基、铜基、镁基、镍基、钛基和锌基合金。目前,材料数据库还仍在持续不断地进行扩充,经过工业验证的完善的物性参数会及时添加进去。
  此外,ProCAST还拥有独特的热力学数据库。该数据库允许用户直接输入合金化学成分,自动产生模拟所需的物性数据。
   材料数据库的版面和属性曲线
后处理器ViewCAST
  ProCAST后处理器功能相当强大而多样,采用菜单和图标驱动方式,提供了下列变化过程的动态信息:
·金属液前沿流动
·卷气
·温度场
·压力云图
·凝固数据
·速度矢量
·应力和变形
·微观组织
ProCAST提供了多种方式,便于显示工艺结果,包括:
·云图
·矢量图
·截面及切平面
·X-Y曲线图
·动画,图片及影片输出
  便于快速直接地交换信息和通讯,并可将模拟结果以不同的标准格式输出到其他CAE软件中。
网格划分与工具
  MeshCAST是ProCAST的CAD接口与网格生成模块。它将设计阶段与仿真阶段高效地联系在一起,能够快速完成创新性设计方案的准备工作,并实现快速而可靠的计算。
主要特点
·自动生成三维网格
·CAD/CAE几何通过STEP, IGES, 或Parasolid格式导入
·直接有限元网格导入
·快速的网格生成
·卓越的网格质量及质量检查
·处理复杂几何模型与多种材料
·边或表面网格密度可变
·保证流动分析的网格要求
·熔模铸造自动壳模生成
反算模块
需要请联系:Q Q:1140988741  电 话(TEL):18980583122
邮件Email:hgrjw@qq.com  Skype:buysoftware@qq.com
     ProCAST反算模块通过减小在给定的位置与时间上计算结果与实测温度的差距,确定材料属性或边界条件。
主要特点
确定时间和温度相关的界面系数
确定时间和温度相关的边界条件
确定时间和温度相关的材料属性
流体求解器
  ProCAST提供了一个卓越的流体流动功能来模拟充型过程。它耦合能量方程求解全三维N-S方程,自由表面前沿跟踪方法采用体积函数法(VOF),能够模拟凝固过程中自然对流和收缩引起的流动。
主要特点
·求解器全三维N-S流体流动方程
·倾斜浇注轴的旋转
·模拟卷气和排气的气体模型
·半固态材料的非牛顿流体模型
·过滤网模型
·湍流模型
·可压流体模型
·消失模模型
·颗粒跟踪方法
传热求解器
  传热求解器通过考虑传导、对流和辐射现象实现传热计算。采用热焓方式描述与相变有关的放热过程,如凝固和固相转变。
主要特点
·瞬态,非线性三维热传导
·热对流和辐射
·采用热焓方式考虑相变
·缩孔缩松预测
·压力铸造和金属型铸造的热循环分析
·砂模铸造虚拟模具
应力求解器
  ProCAST先进的应力求解器考虑了弹塑性或弹性-粘塑材料特性,能够实现传热、流体和应力的耦合模拟。简单材料模型,如弹性,空腔,或刚体,也能处理。
主要特点
·非线性应力分析
·自动接触设置与评估(传热和受力)
·气隙
·无限的模型尺寸
·随温度变化的机械性能
辐射
  辐射模块扩展了传热求解器中的辐射处理能力,考虑了角系数的影响。该模块对所有的熔模铸造过程是必需的,因为从壳模的一个区域到另一区域的自辐射效应非常显著。
主要特点
·包括自辐射效应的准确传热分析结果
·单晶铸件辐射角系数自动更新
·模拟熔模完整工艺,包括壳型预热
·快速角系数算法
·应用MeshCAST中壳层选项产生壳体
气孔与微观缩孔预测
  大多数模拟软件严格限定缩孔预测必须为金属液卷气引起的宏观缩孔,这种简化方法没有考虑气体与枝晶间收缩导致的微观缩孔。ProCAST提供了基于物理现象的独特方法,处理微观缩孔模型。
主要特点
·耦合宏观缩孔与管状收缩的显微缩孔预测
·糊状区压降
·气体分离
·气体溶解度作为温度和合金元素的函数
·气孔的形核和生长
微观组织
需要请联系:Q Q:1140988741  电 话(TEL):18980583122
邮件Email:hgrjw@qq.com  Skype:buysoftware@qq.com
  ProCAST微观组织模块可建立确定性模型,该模型可将铸件任意位置热变化同微观组织形核和长大过程耦合实现模拟。 主要特点
·可用的确定性模型:
·等轴晶(DAS)
·耦合共晶
·球墨铸铁共晶(SGI)
·灰口/白口铁共晶
·球墨铸铁共析
·灰口铁共析
·包晶转变
·Scheil模型
·铁/碳固态转变
晶粒结构模拟
  晶粒结构模块基于随机方法(细胞自动机CA)和有限元法(CAFE模型)的耦合,能够预测凝固态的晶粒结构。
主要特点
·预测柱状和等轴晶结构
·柱状晶到等轴晶转变
·柱状结晶区晶粒选择
·预测单晶铸件中杂散晶体
·晶体结构的演变
·立体信息
·晶粒结构直接可视化

网友A:
专业PCB板50元/款,最低48元起。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网上ERP系统计算价格和下单,方便快捷5分钟完成。
(单面PCB板12小时,双面板24小时,多层板72小时加急打样)。
1. 单双面板 5*5CM以内的,pcb打样50元/款。
2. 单双面板10*10CM以内的,pcb打样100元/款。
3. 多层板 10*10CM以内的,pcb打样400元/款。

4.单面纸板(94V0)样板,半玻纤,铝基板 小批量快速生产。

网友A:
专业生产单双面板、多层板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印制线路板/PCB单、双、多层样板快件生产。本公司有成熟的线路板生产流水线及完善的售后服务。 以团结的队伍,奋斗的精神做好今天; 以顶尖的品质,五星的服务托起明天! 产品质量优、服务周到,交货快捷准时。
打样价格(含飞针测试费用):
1: 单/双层板:5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0.6~1.6MM,长宽在5*5cm以内,一般交期3-4天。
2: 单/双层板:10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0.6~1.6MM,长宽在10*10cm以内,一般交期3-4天。
3: 四层板:50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1.0~1.6MM,长宽在10*10cm以内,一般交期5-6天。
4: 六层板:120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1.0~1.6MM,长宽在10*10cm以内,一般交期7~8天。
5: 八层板:180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1.6MM,长宽在10*10CM以内,一般交期7~8天。
以上报价工艺为:FR-4,绿油白字,有铅喷锡工艺,数量为10片内。
镀金工艺加收50元,沉金工艺加收100元。无铅喷锡工艺(环保工艺)加收20元。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联系人:韩先生

QQ800055586

E-mail :syjpc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