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接收电路疑问

楼主(2014-04-13):
一体化红外接收头接在电路中时,单片机外围已经有电解电容了,我网上看别人电路为了抗干扰在一体化的电源脚串了个电阻,且一体化电源脚对地又加了个小电解。因为单片机电源脚已经有电解了,这个小电解是否可以不加啊?会不会对接收灵敏度有影响?

网友A:
影响是必然的,只不过影响很小,主要是会缩短距离,一般来说不严重。在要求小体积时可以省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是必然的,只不过影响很小,主要是会缩短距离,一般来说不严重。在要求小体积时可以省略。 ...

恩,谢谢

网友B:
主要是提高抗干扰性的,应该被多大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提高抗干扰性的,应该被多大必要。

thank you,如果把一体化外围的那个电阻和电解去掉,批量生产的时候也没有影响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thank you,如果把一体化外围的那个电阻和电解去掉,批量生产的时候也没有影响的么? ...

批量生产就不好说了,这需要看具体的使用环境,周围的干扰、以及电源的稳定性等等都要考虑了。

而且接收器的性能也是关键,要根据接收器的手册来确定,如果接收器确实需要那就的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批量生产就不好说了,这需要看具体的使用环境,周围的干扰、以及电源的稳定性等等都要考虑了。

而且接收 ...

恩,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非常感谢

不客气,好好努力!

网友C:
电阻与电容构成RC滤波,截止频率与接收信号的载波(或是接收头的中心频率)有关,通常这个滤波器的中心频率要比载波低,以提高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与电容构成RC滤波,截止频率与接收信号的载波(或是接收头的中心频率)有关,通常这个滤波器的中心频率 ...

谢谢,说的很详细,我仔细揣摩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