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AD/DC电源适配器+-级其实都是输出的交流?

楼主(2014-04-13):
用电源适配器给板子供电 发现和电脑无法交互 然后测电源适配器的输出 的确是直流5V 然后用示波器正接电源适配器的两个端  负接示波器上的地  发现波形是峰峰值50v的交流一样的波  菜鸟电源部分不是很了解  求解答

楼主:
难道是示波器的问题?   测试的时候接地端用了两个    一个是示波器的接地端   一个是电脑USB的接地端

网友A:
直接测输出两端就可以了吧? 不太明白“然后用示波器正接电源适配器的两个端  负接示波器上的地” 正接两个端?

网友B:
明显探头接触不良感应的市电,你看一下频率是不是50Hz,确认一下是不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测输出两端就可以了吧? 不太明白“然后用示波器正接电源适配器的两个端  负接示波器上的地” 正接两个 ...

示波器上不是有个接地吗  原来板子是靠USB供电的  usb上也有个地   相比这两个地适配器+-级输出都是交流  所以我怀疑板子无法与电脑交互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探头接触不良感应的市电,你看一下频率是不是50Hz,确认一下是不是这种情况 ...

是50hz   但是前面部分没怎么看懂啊   怎么个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