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使用AD9833产生的三角波经过放大后为什么变成正弦波

楼主(2014-04-13):
请问使用AD9833产生的1000Hz三角波经过放大后为什么会变成了正弦波?

网友A:
放大电路?
另外,你的示波器上两条线是放大器的输入和输出么?没看见三角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电路?
另外,你的示波器上两条线是放大器的输入和输出么?没看见三角波。 ...

谢谢,图中的CH2通道是输入的三角波,CH1是放大后输出的波形,从图中看到输入的三角波就已经变形了。其他的如果是运放的问题会使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图中的CH2通道是输入的三角波,CH1是放大后输出的波形,从图中看到输入的三角波就已经变形了。其他 ...

我在2楼已经说过“放大电路?”为何不贴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2楼已经说过“放大电路?”为何不贴出来?

又一个不愿意贴图的。。。其实真没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2楼已经说过“放大电路?”为何不贴出来?

有请大师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2楼已经说过“放大电路?”为何不贴出来?

其中AD9833的输入从+AD8622IN输入,Vrefout5660是2.5V参考电压,两者经过AD8622电压跟随器阻抗匹配后,分别输入后级的两级放大运放进行放大,输出来的电压就是示波器显示的图形了,请指教

网友A:
图中没有找到“AD9833”。
“+AD8622IN”也没有找到。

“其中AD9833的输入从+AD8622IN输入”,这句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没有找到“AD9833”。
“+AD8622IN”也没有找到。

不好意思,大师,没有说清楚。是这样的,AD9833的输出经过一个多路开关选通后连到+IN_AD8622端,至于为什么要选通,是因为放大电路放大的电压值不仅有AD9833输出的量,还有其他需要放大的电压值。现在您可以认为图中的+IN_AD8622端直接连到AD9833的输出,在图中最左侧U17的第5脚处。非常感谢,出现三角波放大后成近似正弦波的现象是不是因为运放的带宽不够造成的呢?

网友C:
楼主驱动PA78的正负高压是如何产生的?用的什么电路?

网友D:
三角波在哪里?

网友E:
是啊,三角波波在哪里呀:L
我怎么瞅,奏是个正弦波波.:funk:
指鹿为马哟

楼主:
已经完全变形了: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