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603增益放大为什么失真?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13):
两级好像都是开环工作,未见反馈。

网友B:
手机看不清图。优先考虑输出级饱和

楼主:
这个跟上面那个电路是一样的,仿真结果是一样的,1-2.5V调节都是正常的,当VDD输入3V就失真,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TF{[X`7GIAMMAOCV]C547)8.jpg (548.89 KB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级好像都是开环工作,未见反馈。

但是输入1-2.5V的时候是正常的,输入3V才出现失真的,请问能怎么修改呢?

网友C:
提高运放的电源电压。
你可以参考AD603的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高运放的电源电压。
你可以参考AD603的Datasheet。

这个运放极限电压不是正负7.5V的么?你的电路图是AD603的低噪声AGC放大器,我做的宽带直流放大器增益控制部分,两放大器之间不能用电容偶合。不过还是谢谢你,我试试提高一下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运放极限电压不是正负7.5V的么?你的电路图是AD603的低噪声AGC放大器,我做的宽带直流放大器增益控制 ...

这个Datasheet我还没仔细的阅读。但是从你描述的问题和Datasheet里面的图来看。提高运放的供电应该是可行的。你试试~

网友D:
仔细看下AD603在5V供电下的输入摆幅.
这种问题第一反应应该就是摆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Datasheet我还没仔细的阅读。但是从你描述的问题和Datasheet里面的图来看。提高运放的供电应该是可行 ...

我已经试过供电是5V、7.5V、10V,结果都一样,输出波形想三角波似的

供电10V

供电1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下AD603在5V供电下的输入摆幅.
这种问题第一反应应该就是摆幅问题

怎么看摆幅问题?求指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看摆幅问题?求指教

正弦波通过运放块输出波形非线性失真(升降沿变成斜直线),就是SR参数过小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弦波通过运放块输出波形非线性失真(升降沿变成斜直线),就是SR参数过小引起的。 ...

SR是那个转换率吗?貌似他是一个定值,怎么调?

网友E:
运放块压摆率SR是固定参数,无法调,只能换SR高的运放块。

网友F:
呈现3脚波了?二级之间的级联别直接过去啊。可以加个T行或者π行的匹配。或者直接电容试试。不过应该不是偏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呈现3脚波了?二级之间的级联别直接过去啊。可以加个T行或者π行的匹配。或者直接电容试试。不过应该不是偏 ...

宽带直流放大器两芯片间不能用电容耦合的,还是你是想说在哪里放电容?偏置只是改善电路的噪声、干扰问题,应该和失真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放块压摆率SR是固定参数,无法调,只能换SR高的运放块。

这芯片是常用于宽带放大器中的,别人都能这么做,为什么我仿真就失真,也许是我测试的方式不对?还是它本身波形这是这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芯片是常用于宽带放大器中的,别人都能这么做,为什么我仿真就失真,也许是我测试的方式不对?还是它本 ...

   带宽引起的失真波形应该还是正弦波,但是幅度变小和移相明显。你不想换SR大的运放块,降低输入信号的频率试试看,因为频率降低正弦波的升降沿斜率也变缓。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宽带直流放大器两芯片间不能用电容耦合的,还是你是想说在哪里放电容?偏置只是改善电路的噪声、干扰问题 ...

典型应用都是电容耦合过去的。如果直流偏置存在而前后不对应可能导致失真。不过又不太可能你的是这个问题。建议搭建具体电路试试。603级联相当好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典型应用都是电容耦合过去的。如果直流偏置存在而前后不对应可能导致失真。不过又不太可能你的是这个问题 ...

其实我试过在两芯片中间用电容耦合,结果是一样的,如果是电容耦合问题早就改了,会不会还有别的细节需要注意呢

TF{[X`7GIAMMAOCV]C547)8.jpg (548.89 KB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典型应用都是电容耦合过去的。如果直流偏置存在而前后不对应可能导致失真。不过又不太可能你的是这个问题 ...

已经搭建了电路,就是在3V以上输出的波形像三角波

TF{[X`7GIAMMAOCV]C547)8.jpg (548.89 KB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宽引起的失真波形应该还是正弦波,但是幅度变小和移相明显。你不想换SR大的运放块,降低输入信号的 ...

嗯,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因为AD603的输出电压不超过2V,当控制电压为3V时,如果我输入20mv,第一级输出就有1.4V,第二级输出就超过2V所以就失真了,所以输入1-10mv,2片芯片达到41DB,输入大于10mv(题目要求20mv)只能实现20db放大

楼主:
如果要求输入电阻是50欧姆,是不是要一个缓冲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