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双stm32共板的疑问

楼主(2014-04-13):
请教,打算在同一块pcb板上用两个stm32芯片,分别完成人机界面及数据采集任务。
现在的问题有:
1,两个 stm32 怎么组成一个JTAG 链?
2,二者之间的通信,如果采用USART的话,可否直接连通?
谢谢

网友A:
什么叫JTAG连?想公用一个接口?不可以吧。
串口通讯的话交叉连接就可以了,想速度快的话可以spi

楼主:
谢谢。
网上看到有什么 JTAG菊花链,想省点空间,但看得半生不熟的,所以在此发问。

网友B:
两个STM32都用SWD吧, 线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STM32都用SWD吧, 线比较少

SWD没接触过,现在用的是JTAG方式,按开发板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可以

不需要上拉或下拉?
如果 是使用 其他如并行方式,自己定义握手信号的话, GPIO端口直连可行吗?中间要不要接电阻,是否也需要上拉或下拉?

网友D:
通讯是瓶颈!建议换片子和思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需要上拉或下拉?
如果 是使用 其他如并行方式,自己定义握手信号的话, GPIO端口直连可行吗?中间要不 ...

<<STM32F10x参考手册 V10>>

25.3.6 多处理器通信
通过USART可以实现多处理器通信(将几个USART连在一个网络里)。例如某个USART设备可以是主,它的TX输出和其他USART从设备的RX输入相连接;USART从设备各自的TX输出逻辑地与在一起,并且和主设备的RX输入相连接。

自定义信号?就是软件模拟嘛,可以啊。

网友E:
jtag两个相同的芯片有相同的jtag类型.我怀疑他片选的时候会遇到问题.这个没做过.异构多处理用的倒是挺多.
建议你用小接口转接.不用标准jtag.
swd也行

网友F:
2个UART间通讯,线不能直接连通,发送和接收交叉连接。
线多长啊???
最好加些抗干扰的措施,以免损坏STM32IO

网友E:
引用 网友F:
2个UART间通讯,线不能直接连通,发送和接收交叉连接。
线多长啊???
最好加些抗干扰的措施,以免损坏STM ...

两个ttl对接用得着这么麻烦么...还是在一块pcb上....担心那么多干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两个ttl对接用得着这么麻烦么...还是在一块pcb上....担心那么多干嘛

:D
没看仔细

网友G:
可以在一个板子上放两颗料,为节省空间,采用SWD方式下载最好。
还有,关于两个STM32芯片的通信,不建议采用串口,速度太慢了,还是用SPI总线,速度快,这样处理数据效果更好。

网友B:
用SPI总线,速度快, 主从通讯

网友H:
SWD 四线制;稳定可靠;比菊花链好用(你挂到一个链上,还得来回选);

双机通信速度高用并行总线,速度适中用spi,速度低用 uart。。。

另外贴一个我的 4 线jlink,很好用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5799152163

网友I:
1、  就用两个仿真口,折腾那玩意没用,浪费青春
2、通信不建议用串口,太慢,至少也是SPI。建议直接并口吧~!绝对爽歪歪。

中肯

网友J:
我现在手头上做的一个产品刚好就是这样用的
二个CPU用串口2通讯,CPU1的RX和2的TX直连,TX和RX直接,115200通讯
二个片子串口1分别留着下载
做产品够用就行

谢谢分享

网友K:
为什么不用一颗MCU,多浪费啊。

数据采集的优先级高一些,保证数据采集的实时性。人机界面的优先级低一些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