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信号线怎么连接

楼主(2014-04-13):
情况是这样的,现在有一个设备和4个传感器相接,有20多根线要连接,其中一个设备是控制器,另外一个是装有好几个不同的传感器的设备;首先申明由于设备都处于高空中,必须先固定好后再接线;问题就是此处的接线可不可以用类似K2接线子来实现导线相接,还是要用焊线焊接(高空支架不好操作);不知道大家一般都是采用什么方法来接线的

网友A:
螺丝压接就可以。

网友B:
先看你行业惯例,再说

网友C:
高空接线几乎没有用焊接的,一般都是螺丝压接或者端子对接,具体用哪一种要看具体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压接就可以。

放在室外会不会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空接线几乎没有用焊接的,一般都是螺丝压接或者端子对接,具体用哪一种要看具体要求。 ...

有一个问题,在PCB接线时采用的是接线端子(就是螺丝压线那种),我觉得把导线的皮去掉后直接把铜线压上去,但是我同事总是要我先给每个线上焊锡在压上,说这样稳定,但我觉得这样就失去了接线端子的优势了,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你行业惯例,再说

才工作,不是很了解,能不能给点建议,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你行业惯例,再说

才工作,不是很了解,能不能给点建议,谢了

无可奉告。你必须了解业内,必须

网友D:
螺丝或是接点端子,一般适合线径较粗,或是需要经常拆接的地方。

高空野外布线有专门的焊接工具,比如乙炔焊枪(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丝或是接点端子,一般适合线径较粗,或是需要经常拆接的地方。

高空野外布线有专门的焊接工具,比如乙炔 ...

例如在工业现场,设备与传感器连接时,是采用相关的连接器连接了,还是直接用电烙铁将相关的线焊接在一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例如在工业现场,设备与传感器连接时,是采用相关的连接器连接了,还是直接用电烙铁将相关的线焊接在一起 ...

这个得是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是一些要就绝缘了,易损器件了,或是需要经常更换的,那肯定是用连接器好点,
如果是一些容易接触不良的,或是要求连接牢固的等等,可以选择焊接。
再者就是成本问题要考虑,安装工人能否快速上手使用等等其他外界因素都要考虑。
再就是产品项目的要求要符合,质检要过关···

所以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需要你凭借经验,根据产品要求去确定,必要的时候可以参考行业内别人的方案,或是问问客户的意见。

网友D:
引用 楼主:
例如在工业现场,设备与传感器连接时,是采用相关的连接器连接了,还是直接用电烙铁将相关的线焊接在一起 ...

工业现场,设备与传感器一般都是使用专用接口的,这个一般是厂家设计的,
通常是直接拿过来用就行,当然如果需要用一些补偿线什么的还是要自己设计的,
毕竟工业现场千差万别。
建议能使用标准件就不要自创些歪门邪道,这样更换维修起来要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业现场,设备与传感器一般都是使用专用接口的,这个一般是厂家设计的,
通常是直接拿过来用就行,当然 ...

例如现在我有个编码器在户外,要和我在室内的设备相接,距离30多米,买回来的编码器接线处是一根一根的线,一共有7根线要接,我需要从室内设备布线到编码器处,这时候是采用连接器(例如K2接线子或其他连接器),主要是考虑不用再现场焊接,采用压线方式;还是用电烙铁将相关的7根线一一焊接。

网友E:
使用专用的接头.
比如航空插头.
在公司里先焊好.现在直接对插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例如现在我有个编码器在户外,要和我在室内的设备相接,距离30多米,买回来的编码器接线处是一根一根的线 ...

这个都可以,怎么方便在么弄就行。

不过根据你的描述,7根线30多米,应该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编码器了,
那信号的保护工作就要做好,除去成本问题,可以考虑下面的这人仁兄的说法,
使用航空插头,提前压好线,到现场直接插起来就行,
而且使用航空插头安全系数相对要比普通的接线端子高一些,也容易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专用的接头.
比如航空插头.
在公司里先焊好.现在直接对插就行了

传感器可以在公司焊接好,那通信线是现场布线的,要走线槽,事先不知道长度,因此无法事先焊接相关插头,线通过钢管等保护设施后到达传感器处,而且在高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都可以,怎么方便在么弄就行。

不过根据你的描述,7根线30多米,应该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编码器了,

使用航空插头还是需要现场焊接,就是想有没有不用焊接而且接触很好的用于工业通信的连接器,不知道大家一般在工业场合都是采用什么方法来实现不同设备之间的连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使用航空插头还是需要现场焊接,就是想有没有不用焊接而且接触很好的用于工业通信的连接器,不知道大家一 ...

航空插头就是下面这种样子,可以提前焊接好,然后到工业现场直接插起来用就行。

也可以选择下面的这种香蕉头,不用焊,是用螺丝压紧的,也是直接插起来就行

工业现场一般都是使用下面这种接线座的,最大的好处就是线不乱,维护起来方便。

网友F:
世界上有一种烧气的烙铁
除了太热没什么不好的。。。
适用于没电的地方

网友G:
线头拧在一起,缠上焊锡,打火机一烧OK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问题,在PCB接线时采用的是接线端子(就是螺丝压线那种),我觉得把导线的皮去掉后直接把铜线压上 ...

你同事说的给线上焊锡应该是指的给去掉皮的那一段裸露铜线镀锡,这样可以加强这部分的强度,然后再压上去,依然是螺丝压线,跟你说的直接压上去,连接方式没什么区别啊。你是不是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世界上有一种烧气的烙铁
除了太热没什么不好的。。。
适用于没电的地方

气烙铁我用过,我现在是想知道,在现场能不能用直接压线的接线子(例如K2接线子)来实现两个线的连接,我知道在室内可以用K2接线子实现网线的连接,不知道在室外用这种方法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同事说的给线上焊锡应该是指的给去掉皮的那一段裸露铜线镀锡,这样可以加强这部分的强度,然后再压上去 ...

我感觉不用上焊锡,压上去也没问题,有时候有40多个接线,一个个加焊锡感觉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航空插头就是下面这种样子,可以提前焊接好,然后到工业现场直接插起来用就行。

你说的这个我都知道,我想知道如果直接用K2接线子将要连接的导线压在一起实现连接效果怎么样,不知道大家在工业现场有没有用过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线头拧在一起,缠上焊锡,打火机一烧OK

我现在有40对线要连接,用这种方法不是很麻烦吗,再说我所在的地方在高空,风很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我都知道,我想知道如果直接用K2接线子将要连接的导线压在一起实现连接效果怎么样,不知道大家 ...

效果应该可以吧,网线上一般都是用K2接线,通信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过工业上还真没见过用K2接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应该可以吧,网线上一般都是用K2接线,通信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过工业上还真没见过用K2接线的。 ...

网线上传输的数据速率这么高,都可以用K2接线子,我们用在室外的信号传输速率都不是很高,感觉也可以用啊,而且非常方便,只需要压线就可以,就是最后要对接线处做好防护。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世界上有一种烧气的烙铁
除了太热没什么不好的。。。
适用于没电的地方

烧气的?
经常在工地上看到工人使用,高温的。
感觉不太适合使用焊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烧气的?
经常在工地上看到工人使用,高温的。
感觉不太适合使用焊锡吧。 ...

气烙铁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问题,在PCB接线时采用的是接线端子(就是螺丝压线那种),我觉得把导线的皮去掉后直接把铜线压上 ...

扒皮要压冷压头,不压头就挂点锡。

网友J:
空中对接端子

网友K:
用螺丝压接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网线上传输的数据速率这么高,都可以用K2接线子,我们用在室外的信号传输速率都不是很高,感觉也可以用啊 ...

看工程要求了,只要合格,这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扒皮要压冷压头,不压头就挂点锡。

直接把铜线压上去,影响不会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螺丝压接啦

能不能发个图片看看是什么样的

网友L:
压接的相对可靠,当然压接方式和工具必须正确,焊接的是要提供额外防护的特别是大电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不用上焊锡,压上去也没问题,有时候有40多个接线,一个个加焊锡感觉有点麻烦 ...

有那种专用的焊锡炉的,所有的线在一起往里一放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烧气的?
经常在工地上看到工人使用,高温的。
感觉不太适合使用焊锡吧。 ...

不是乙炔
我说的是一种烧气的烙铁是用气体加热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那种专用的焊锡炉的,所有的线在一起往里一放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现场剥线,哪有这个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乙炔
我说的是一种烧气的烙铁是用气体加热烙铁头

这个到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L:
压接的相对可靠,当然压接方式和工具必须正确,焊接的是要提供额外防护的特别是大电流的 ...

能不能推荐一款工业用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场剥线,哪有这个条件

必须现场剥线么?不可以做好线再拿过去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现场剥线么?不可以做好线再拿过去布?

是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传感器可以在公司焊接好,那通信线是现场布线的,要走线槽,事先不知道长度,因此无法事先焊接相关插头, ...

怎么这么死脑筋,只要知道差不多的长度,先焊好就可以了。长度不够的可以用2根对接起来。
最后有不够的,记下长度,下次在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这么死脑筋,只要知道差不多的长度,先焊好就可以了。长度不够的可以用2根对接起来。
最后有不够的, ...

现场环境比较恶劣,所有的走线都要有保护,而且有的地方要用到钢管,要布的线刚好可以从钢管穿过,要是提前焊好接插件,肯定穿不过钢管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场环境比较恶劣,所有的走线都要有保护,而且有的地方要用到钢管,要布的线刚好可以从钢管穿过,要是提 ...

比管子小的插头也可能有。
建议你去找本接插件和连接件的样本看看,有很多你没见过的东西。
比如菲尼克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管子小的插头也可能有。
建议你去找本接插件和连接件的样本看看,有很多你没见过的东西。
比如菲尼克斯 ...

其实我想问的是:在进行两线连接时(比如:将两个8芯的屏蔽线缆连接起来),在工业设备上是采用焊接直接焊接在一起,还是可以用像空中对接端子(那种压线的,现场不需要焊接);但总感觉压线对接是不是不是很可靠,很是纠结,还望对相关知识比较了解的高人指点一二,在此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问的是:在进行两线连接时(比如:将两个8芯的屏蔽线缆连接起来),在工业设备上是采用焊接直接 ...

工业电气柜绝对部分都是用接插件,不是焊接。
如果你连1+1都不知道,就来问99乘法,别人没法回答你。
还是建议你去看看著名厂家的样本,你先看过一遍在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业电气柜绝对部分都是用接插件,不是焊接。
如果你连1+1都不知道,就来问99乘法,别人没法回答你。
还是 ...

从没做个这方面的设计,这次是和同事出差,发现他们都是用焊接将两个线连接在一起,即使在高空中也这样做,所以才有此疑问,还希望能多多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