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黑匣子为何不将发射周期改到2-5秒左右

楼主(2014-04-14):
现在每秒一次,电池只能30天,周期改长点也不影响侦测啊,这样能持续60天,90天不是更有利于救援??设计的电工咋想的?

网友A:
觉得有理呢,其实如果十秒一次,是不是能用一年呢?

可能有其他因素吧

网友B:
人家想30天都找不到找了也没用了,都早死了。

网友A:
是找寻事故原因的吧,

网友C:
为什么用37.5KHz都那么讲究,那每秒一次当然也有他的道理了。10秒一次,并不会像你那样说的会发送300天,还有,这时候你要分辨出这是海洋环境噪声,还是来自黑匣子的信号需要更长的时间(信号终有干扰,不会一直连续的接收到,所以时间越长,判断越难),设计30天其实跟黑匣子的结构也是有关系的,毕竟深海或者高温中,黑匣子本身的寿命是有限的,一定时间后耗尽电量可以留下完整的记录信息,如果损坏烧毁,那啥都没了。

网友D:
应该还跟搜索半径有关吧,你设定太长,飞机一扫就过了,信号还没来得及发出呢。特别是到深海的时候。

网友E:
坐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F:
总觉得这个装置可以改进,发信号的时间确实是短了。

网友G:
感觉六楼说的有理,搜救的时候间隔时间太长很容易忽略掉。

不过感觉1秒钟应该不想32768一样,有什么特殊讲究。

网友H:
先理解别人的设计.再想去改变....
这么关键的东西,估计人家的设计资料也一小推车了...
不要简单的拍拍脑袋就给人否定掉

中肯!

网友I:
这个频率是要与海洋环境噪声区别开来的.
还要与周围舰船的声音信号特征区别开来.
还有就是, 就算能支撑60/90或者更长时间.
设备在海水的浸泡和海水压强挤压下的损耗也是问题.
可能还有其他需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J:
非常同意LS说法

网友K:
想复杂了,这些行业都是高度垄断的,没有动力去创新……普通人普通公司想做,找门都找不到

没出事是高精尖,出事才知道啥叫落后。中国搜救是靠人在皮艇上用一根杆子挂着话筒伸到海里(有砖家说人耳比啥仪器都强)……曾经牛_B吹破天能在水下7000米轻松工作的蛟龙号听说黑匣子掉在水深3500米的地方,直接就悄悄把微博全删掉:lol

有道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想复杂了,这些行业都是高度垄断的,没有动力去创新……普通人普通公司想做,找门都找不到

没出事是高精尖 ...

中国的蛟龙号有可能被吓尿,但是黑匣子我认为不是一般公司能做的。

网友M:
不如加上实时监控,每秒把关键数据传到地面控制中心,而且,这个传送是必须的,没日没夜的传,任何人关不掉,就算爆炸解体,也能持续一个月。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黑匣子的运动和掉落轨迹,入水点 。找的也容易

网友N:
以后的黑匣子,电池方面应该会改成更大容量的。有需求就必须作出回应的。

网友O:
写代码的人**一现的结果。

这玩意谁知道该设置多少合适啊,又不是天天掉飞机。。。。

网友P:
引用 网友K:
想复杂了,这些行业都是高度垄断的,没有动力去创新……普通人普通公司想做,找门都找不到

没出事是高精尖 ...

电工应该有自己的见解,不要盲目跟风让人笑话。这个就是你说的“杆子加话筒”,前段时间中国宣布首先测到疑似M370信号时,有美国媒体为黑中国,他们根据现场新闻照片肉出了中国海巡搜索队员使用的仪器型号,根据生产商官网此仪器参数所列的“Operating Depth 660 ft (200 m)”认定这个仪器只能检测到200m深的信号,如获至宝大肆宣扬,各种嘲讽。后来生产商出来辟谣说这个参数是指仪器的最大下潜工作深度,探测范围取决于信号源的发射强度和海底环境。
生产商:
http://www.americandivingsupply.com/RJE-International-DPR-275-Diver-Pinger-Reciver-p/dpr-275.htm

网友Q:
好吧,我们的杆子加话筒宇宙内最先进.....
蛟龙号呢?能解释下不?

网友R:
每秒2-3次,这个频率太低了,跟自然界背景噪声差不多,很难分辨。37.5kHz这个频率已经甩开了自然界噪声、船舶发动机、海洋动物发声,具有唯一性。
声波识别算法里,采样,FFT即可识别出信号频率。
海巡01号用的设备是分体式的,既有楼上所示的听声设备,也有数字记录设备(计算机)。第一天发现脉冲但没有记录,说明当时快艇上只带了听声设备,并没有携带记录设备——这也符合常理,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快艇上设备和人员带的少,先试听,听到之后再记录。
美军的拖拽式扫描仪也是个声波记录设备,但它是带电缆的,可以下到几千米,而且它是多探测器的,带方位、GPS等辅助功能,所以才能成像。中方没有公布图像,我估计是单探测器的接收设备。

网友R:
引用 网友K:
想复杂了,这些行业都是高度垄断的,没有动力去创新……普通人普通公司想做,找门都找不到

没出事是高精尖 ...

你这么埋汰蛟龙号,你爸妈知道吗?你他么简直没长心,就知道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国内公开资料,蛟龙号一直说可以随时出发的。只是现在时机未到。屁都不懂,就知道瞎叭叭。

网友S:
引用 网友K:
想复杂了,这些行业都是高度垄断的,没有动力去创新……普通人普通公司想做,找门都找不到

没出事是高精尖 ...

蛟龙号声明是可以随时出动的哦。还有查黑匣子是有专门的设备的,怎么可能用话筒。。。。。

网友K:
引用 网友P:
电工应该有自己的见解,不要盲目跟风让人笑话。这个就是你说的“杆子加话筒”,前段时间中国宣布首先测到 ...

这话用在你身上可能更合适……:lol
图中这玩意,从面板结构看(裸露没有保护的段式LCD玻璃片,没看到特殊密封的旋钮),能潜深200米肯定是一个笑话……
从外壳和面板简单逆向一下:
1-从铝壳和号称“潜深200米”来看,接收器是压电陶瓷换能器,带宽窄,选择性天生就很好;
2-下面的小旋钮应该是微调中心频率的;
3-右边大旋钮是换能器调理电路末级放大倍数;调节时让中间的LED光柱显示信号强度合适,再查表就可以知道大致的声源距离。因为声音在海水中衰减很小。
4-左边大旋钮是电源开关+音量输出滑动变阻器(经典的收音机音量旋钮高档版),抽头接耳机,耳朵好的人可以把音量调小一点,差的就把音量调大些;
5-人耳的确很灵敏,能听出细小的差别,潜艇里都有专门的听音员——但是这里这么强的信号用不上,用了也听不到,人能听到15KHz以上的音频都少见了。这个话筒应该是把信号转为相应幅度的低频报警信号了

伟光正报道里的“拼命把耳塞按住都快按入耳朵里”的可悲的搜索员如果肯花钱找我定制一款,绝对就轻松多了。我可以做成多接收头全密封的,真正可以扔到水下200米的(在这里其实没太大意义);充满电后往水下一扔,数据直接通过光纤传上来实时保存到电脑,直接查看波形,参数都可以在船上远程设置。

顶!

网友T:
个人感觉,真心要找的话,早就找到了。

网友U:
看来功耗还是太大了,能在小些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好吧,我们的杆子加话筒宇宙内最先进.....
蛟龙号呢?能解释下不?

蛟龙号不是巡视扫描设备,大海捞针地排查残骸不是它的强项。它必须依靠母船提供下潜,而且没有生活设施,无法长时间水下停留。它适合定点观察、成像、抓取和指挥,这些工作水下机器人也是可以做的。所以,这事不一定需要蛟龙号。
现在的任务是绘制海底地形图,查找可疑的残骸地点,这些事需要水下声呐、声波定位仪,等普查完了,再下水下机器人详细探查。

网友R:
引用 网友M:
不如加上实时监控,每秒把关键数据传到地面控制中心,而且,这个传送是必须的,没日没夜的传,任何人关不掉 ...

其实飞机制造公司早有这种设计,但在空中传输需要卫星参与,哪怕每次只有几十字节,卫星的工作量也很大,而且涉及到费用问题。马航连最基本的发动机数据传输都不肯购买,你还指望它拼命传?
还有,你有个误区,空中用无线电远传,在水中,无线电无法远传,只能靠声波震动——声波传到水面,你怎么能把它转成无线信号?

网友K:
引用 网友T:
个人感觉,真心要找的话,早就找到了。

根据阴谋论马国知道美国知道英国知道就中国被耍得团团转给各国看猴戏……回过头一看好像是真的……所以现在不关心这些报道了

要是最终捞上来一看是假的(某国故意丢下去的)乐子就更大了

网友V:
别人这么设计总有他的道理!

网友W:
引用 网友X:
为什么不设计为被动式的!!!像RFID那样。。。多少天都没有关系!

-_-!!!

网友Y:
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请中科院声学所和中船重工715所的出来解答。

网友Y:
中方没有公布图像,我估计是单探测器的接收设备

干什么不把我们仿制的拖拽声纳拿来搜索?带宽不够嘛?
估计水听器的频率对不上。

网友P:
引用 网友K:
这话用在你身上可能更合适……
图中这玩意,从面板结构看(裸露没有保护的段式LCD玻璃片,没看到特殊 ...

网友Z:
引用 网友H:
先理解别人的设计.再想去改变....
这么关键的东西,估计人家的设计资料也一小推车了...
不要简单的拍拍脑袋 ...

呵呵

网友AA:
其实原理都很简单,火箭的原理也很简单,论坛貌似就有做这一块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K:
这话用在你身上可能更合适……
图中这玩意,从面板结构看(裸露没有保护的段式LCD玻璃片,没看到特殊 ...

孺子可教,不再提棍子和话筒~改成黑潜深了,可惜洋大人已经自己跳出来辟过谣了。
不懂就谦虚一点,这个是生产商的官网,地址在加利福尼亚,除了水下信标搜寻定位仪,他们还生产飞机黑匣子和水下定位信标,我确信他们不敢虚标深度,也确信你在吹牛:
http://www.rjeint.com/

网友AB:
楼主是典型的思考不全面。
如果是一个真正的电工,就应该知道,低功耗的设计可以有好几种思路。
减少发射功率,除了增大周期,还可以减少每次发射的时间。现在信号不是连续发射,每次发射的时间已经很短了,就是考虑到了低功耗的问题。
照你那么说,如果把每次发射的时间再缩短一半,岂不是时间还可以更长?设计人员到底怎么想的?

其实几十年前就有几个典型的低功耗问题的解决办法了。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接收比发射更耗电。
比如汽车遥控器,电视遥控器,遥控器电池可以使用很长时间,但是电视为了保持能随时被遥控唤醒的状态,需要消耗零点几瓦到一瓦左右的功率。
如此说来,将黑匣子做成被动式可能会消耗更多的能量。
以前的寻呼机一节电池要用一个多月是怎么做到的呢?
原来,寻呼机接收功能不是一直打开的,而是每秒打开一次,每次只持续数毫秒。
而寻呼台每次发寻呼的时候,要先发射一个1秒多的前导码,如果寻呼机在这几毫秒的时间收到了先导码,则继续接收,如果收不到前导码,则继续睡觉1秒。

网友O:
引用 网友P:

这玩意还真防水。。。。

网友R:
我更正一下20楼自己的一个说法:“除了这个手持设备,还有计算机记录数据”,现在看这种说法可能不正确,海巡01只是用这种手持设备,没有计算机记录。以前报道看的图,以为是计算机,但仔细看,恐怕真不是,那三个人也在听。
单纯从设备来讲,我们差多了,至少应该是高速采集、记录、分析的设备,这样就会准确算出频率了,至少与33.3kHz是否是同一个黑匣子也会明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X:
为什么不设计为被动式的!!!像RFID那样。。。多少天都没有关系!

如果能设计成被动式的,还不如设计成能无线充电的呢。

网友AD:
论坛好多大牛

网友AE:
黑侠子 到底是什么玩意 功率有多大 频率多高? 号称 人全死光了 他不会坏!

网友AF:
飞机黑匣子为何不将~~~~电池的电量~~~满足10年的要求

网友AG:
引用 网友K:
根据阴谋论马国知道美国知道英国知道就中国被耍得团团转给各国看猴戏……回过头一看好像是真的……所以现 ...

我也觉得是马国算好理论上黑匣子电量快耗尽,偷偷扔一装置下去弄出点动静,几天后这装置再也不吭声,若以后被打捞起来也没谁知道是不是它在捣鬼,形质根本就不和真正黑匣子有什么相同之处

网友K:
引用 网友P:
孺子可教,不再提棍子和话筒~改成黑潜深了,可惜洋大人已经自己跳出来辟过谣了。
不懂就谦虚一点,这个 ...

你专业知识不过硬,硬是要充内行做指示是很容易自己打脸的……:lol

我只相信自己学过的东西。你要知道,文字游戏是谁都会玩的,你的洋大人更不例外……根据你提供的这个链接,在厂家网站找到了这个产品的页面:http://www.rjeint.com/acoustic_receivers.htm
里面有个datasheet可供下载:http://www.rjeint.com/pdf/PRS275revB.pdf
下载后打开发现只有简单的1页简介(截图搞半天上传不了,这破网站,直接看pdf吧)。
包装形式是一个工具箱套装,你之前上传的只是一个手持式显示面板,使用时需要从现实面板扯根线出来,连接到一个独立的换能器(有的网站翻译成水听器、听筒),把换能器丢到水里……然后“200米潜深”指的仅仅是这个没有在你上传资料里出现的换能器——该明白了吧?对于一般的超声波压电陶瓷换能器而言,有效部位就是一片放大的音乐贺卡发声片,两面分别是两个电极,扯两根线拉远就行了……壳体起到保护易碎的换能器的作用,配合里面的耦合剂还可以调整波束增益夹角。在这种应用场合简单开个小窟窿让内外水压平衡,200米是不难达到的,原理就像把一个轻轻一捏就瘪的易拉罐开口,丢到几千米水深却不会变形一样。

至于艇上的那些搜索员,拿的不一定是这个,很可能只是山寨货;绑在杆子上往海里捅也没什么不妥,只要让海水跟换能器表面接触就可以了,海水本身是优良的耦合剂。

实在黑不下去了就说中国搜索员拿的是山寨货,你有什么证据支持你的指控?我猜如果搜索员是老外,你一定不会这样指控。

网友AH:
建议黑匣子装上卫星定位,并不断把位置信号发送出去!

网友P:
引用 网友AC:
如果能设计成被动式的,还不如设计成能无线充电的呢。

应该设计成入水一定深度后自动弹出气囊上浮,接收BDS北斗卫星信号,解算出坐标,利用北斗独有的短信功能发回救援中心。

网友K:
引用 网友P:
应该设计成入水一定深度后自动弹出气囊上浮,接收BDS北斗卫星信号,解算出坐标,利用北斗独有的短信功能 ...
ocon  实在黑不下去了就说中国搜索员拿的是山寨货,你有什么证据支持你的指控?我猜如果搜索员是老外,你一定不会这样指控。

这都能品出是黑搜索员,真为你的智商捉急……你洋大人的我都没表示欣赏,你纠结山寨货干啥呢:lol
跟五毛说话其实很累的,你跟闲聊,他给你贴似是而非的“技术文”,你跟他深入探讨技术文,他看不懂转身又跟你闲聊了

网友K:
事实上,如果不是搜索员拿山寨货,就是记者太恶心,普通一个报道,不描述一下榜样是如何的自残作践自己(这个报道里是拼命把耳塞往自己耳朵里捅)就天塌下来一样……

这段时间被新闻联播恶心坏了:两手断掉用两个手肘干活的老人(老兵?),身患癌症还心系病人妇产科医生,还有其他看不下去换台的……温馨的文_革被举报批斗最终喜结连理……

新增:
被你这么一点评,找找还没发现能点评自己的帖子,另起一个回帖再引用也太累了,万恶的论坛……
已经被你上升到道德高度了,我本来还可以回敬一下,继续上升到体制高度的(不重视科研……巴拉巴拉……然后:何至于拿这种山寨货丢脸丢到国际上)……算了,此贴里跟你打住吧。多说无益。

人家在前方干得死去活来,你帮不上忙就算了,感谢一下总行吧,还各种冷嘲热讽。

网友AC:
引用 网友K:
你专业知识不过硬,硬是要充内行做指示是很容易自己打脸的……

我只相信自己学过的东西。你要知道, ...

压电陶瓷换能器,直接扯出来的线可不能太长,太长了信噪比实在太差,应该把放大电路都放在里边,才可以拉出很长的引线。
另外,中国搜索员用的是老外的产品,不是山寨货。

网友K:
引用 网友AC:
压电陶瓷换能器,直接扯出来的线可不能太长,太长了信噪比实在太差,应该把放大电路都放在里边,才可以拉 ...

1-道理是这样。但是在工程应用上,普通超声波物位测量,探头延伸个几十米都很轻松的,而海里超声信号比空气中强得不止一个数量级,200米肯定是没问题的。主要是信号带宽很窄,处理起来比较轻松。况且那个产品datasheet里老外也只是玩了一把文字游戏(配的连接线目测不到1米,所以只能绑棍子上往海里捅),你真要订货时让他给你配200米的连接线,还不准出什么幺蛾子,呵呵
2-我没有人肉的精神,只是根据前面看过的报道和别人贴的东西来分析。要么是山寨货,要么是记者玩煽情游戏。我以前就不时被代理骚扰问能否山寨某某进口货……代理跟采购联手利润就大了去了,特别是这些垄断行业的东西。你想想,37.5KHz的声音是人能听得到的吗?至于要把耳塞死命往耳朵里捅吗,正常做法转为报警信号听听有无和大致强度,这点都做不好不是山寨货是什么,洋大人出这种货也照样会被我定义成山寨货:lol

网友AI:
还是应该装个GPS 实时定位跟踪的好啊。 在哪个位置出事很容易就定位到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AC:
压电陶瓷换能器,直接扯出来的线可不能太长,太长了信噪比实在太差,应该把放大电路都放在里边,才可以拉 ...

他说是山寨就是山寨,他说是音乐片就是音乐片,反对的都是五毛~

网友AC:
引用 网友AI:
还是应该装个GPS 实时定位跟踪的好啊。 在哪个位置出事很容易就定位到了。 ...

要装北斗才行啊,GPS是单向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C:
要装北斗才行啊,GPS是单向的。

落在陆上,发动人手很容易找到(即使是无源的陨石);落在海里,就不能指望无线通信了……而指望这玩意能自己弹出气囊,浮在海面上是不现实的……

网友AI:
引用 网友K:
落在陆上,发动人手很容易找到(即使是无源的陨石);落在海里,就不能指望无线通信了……而指望这玩意能 ...

能实时跟踪 线路,在哪个地方掉海的 能看到。就不用这么大规划的去 海洋搜索了。

黑匣子装GPS 倒是有可能,装北斗就不可能。  黑匣子这玩意中国估计做不出来。 别人做的东西谁会装你的北斗啊。

网友AC:
引用 网友K:
落在陆上,发动人手很容易找到(即使是无源的陨石);落在海里,就不能指望无线通信了……而指望这玩意能 ...

没必要等落到海里才发信息啊,可以在黑匣子内部装上陀螺仪、加速度计那样的装置,检测到飞机状态异常即可发送信息。

网友K:
引用 网友AC:
没必要等落到海里才发信息啊,可以在黑匣子内部装上陀螺仪、加速度计那样的装置,检测到飞机状态异常即可 ...

我也这样想过……但是这些垄断行业是不会接受你的建议的。即使是新增一个“黑匣子2号”都会遭到抵制……

网友K:
拿磁带谈可靠性太扯淡了……我之前随便设想过的的一个结构:
1-一个牢固的外壳
2-中间是充满缓冲软性材料
3-核心是N份同样的存储芯片,通过细线/无线和外层的主控板通信,实时记录飞机从出厂到销毁所有的重要参数。
这种结构能保证飞机从几千米上空爆炸解体,砸到地上,核心的存储芯片都不会损坏……

我不会是头一个这样想的人,问题是早期只有磁带能用,霸占了这个位置后,后面的工程师主意再妙都没用了。除非是另外有强力的竞争对手来推出(刚才那个网页里的Honeywell就有能力搞出电子记录仪:lol)

网友AC:
引用 网友K:
我也这样想过……但是这些垄断行业是不会接受你的建议的。即使是新增一个“黑匣子2号”都会遭到抵制…… ...

大约20年前,我刚从学校毕业,在一家公司打工(汽车修造厂,是我们当地交通事故车辆定点维修单位),有人向我公司转让汽车黑匣子技术专利。我看到了样机,还有检测报告。
样机很结实,不怕火烧、水淹。有一台打开的黑匣子,我看到里边有密密麻麻的芯片,有很多紫外线擦除的EPROM。实际测试下来,功能很正常,效果很不错。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东西确实好。不过,我们老板一番努力之后,发现这东西没市场,没有人愿意在车上安装,这需要国家通过法律来强制推行。后来不了了之。

网友K:
在另外一个论坛看到一张图片,明显不是前面某人发的那个,似乎更落后,好奇搜索了一下,这次有比较多的文字描述,能看到更多的“高科技”,真是越看越悲哀……
各位懂行的自己看吧,图片:

到google搜索该图片,找到的是铁血论坛,多年没登陆过了:
http://bbs.tiexue.net/post2_7141931_1.html
                                海巡01搜寻黑匣子现场  能找到信号不容易啊!

马航飞机失踪最新消息:马航MH370航班失联30天整,中国在南印度洋海域的搜寻也进入第10天。昨天,中方搜救船发现疑似黑匣子信号,仿佛离真相又近了一步,但随后这一消息又被宣布“尚不能确认”和MH370航班有关。
昨天(4月5日)下午,中国“海巡01”轮4月5日在南纬25度、东经101度附近南印度洋水域通过黑匣子搜寻仪侦听到频率37.5kHz每秒一次的脉冲信号,与失联客机关联性有待进一步鉴定。当晚,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同日称,“海巡01”轮发现的脉冲信号尚不能确认与MH370航班黑匣子有关。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海巡01轮昨日下午并不是第一次侦测到频率37.5KHz的脉冲信号。此前一天,也就是在4日,该轮在相同海域附近也曾听到10分钟的脉冲信号。
图为海巡01轮正在搜寻黑匣子。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图为海巡01轮正在搜寻黑匣子。
海巡01轮在相关水域搜寻。“海巡01”轮为海事巡航救助船,是中国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事公务船,是中国第一艘同时具有海事监管和救助功能的大型巡航救助船。
疑似黑匣子信号发现过程
4日下午,失联MH370客机黑匣子电池电量即将耗尽倒数第三天,上海海事测绘中心测量队在东经101度、南纬25度附近海域,第一次用黑匣子搜寻仪听到了37.5千赫兹的脉冲信号声音, 由于信号搜听到时非常突然,当时来不及将信号录制下来。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4月5日下午,搜索人员再次听到同样频率的脉冲声音。
抵达南印度洋之后,测量队已经用黑匣子搜寻仪进行过多次水下扫测,此前均无发现。4日16时20分,海测大队队长张良、队员李永奎与“海巡01”轮的二副魏亮、水手长童世民,带着黑匣子搜寻仪乘小艇再次出发。“有效期只有最后几天,我们会加大对黑匣子搜寻的力度。”张良在出发前对记者说。
当时的海况风平浪静,十分有利黑匣子搜寻仪的工作。大约16时34分,在小艇远离“海巡01”轮之后,李永奎将黑匣子搜寻仪的换能器放入海水中。张良第一个戴起耳机听,大约3分钟后,他用肯定的语气告诉身边的同事,“我听到声音了。”紧接着,魏亮、童世民和李永奎先后戴起耳机,都听到了同样每秒一次的“砰、砰声。我应该是听了超过200次声音,才告诉他们的。”张良后来说。
4月5日上午,“海巡01”轮扫测组的队员们登上小艇,再次下海确证4日下午听见的疑似失联客机黑匣子声纳信号。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4月5日上午,“海巡01”轮扫测组的队员们登上小艇,再次下海确证4日下午听见的疑似失联客机黑匣子声纳信号。
4月5日上午,“海巡01”轮扫测组的队员们登上小艇,再次下海确证4日下午听见的疑似失联客机黑匣子声纳信号。
外表看起来,黑匣子搜寻仪就像一个黑色的长柄锤子,2米左右的长杆顶端是30厘米不到的换能器,“黑匣子搜寻仪的工作原理是,换能器将听到的飞机黑匣子信号(黑匣子是带有水下信标的,黑匣子在遇水后,水下信标激活,每秒发出一次频率为37.5千赫兹的水声脉冲信号,持续30天)转换成电流,再转换成人耳可以听到的声音。”测量队队员韩磊告诉记者。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听到声音之后,张良的第一个判断是,这肯定不是自然界物体发出的,“这就是一个标准的脉冲信号,海底生物不可能发出这个高频频率的声音。”
随后他考虑的是,除了飞机黑匣子之外,还有哪些可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只有3种可能,1.有其他船舶发出相同频率的主动声呐脉冲音频信号;2.当时有其他水下潜水器,正在与水面舰艇之间进行通讯;3.此前有人在这里投过pingo(水下定位信标)”。
没过多久,李永奎移动了换能器的位置,再听,却怎么也听不到刚才的声音了,“这片海域的平均海底深度为5000米,如果黑匣子在海底,垂直距离就接近黑匣子搜寻仪的极值,稍微转换角度,可能就听不到了。”测量队队员罗远解释。
张良所在的测量队,曾经用黑匣子搜寻仪等设备成功帮助打捞过直升机的黑匣子,2005年春节期间,一架直升机在接送工作人员的路途中,撞到了一艘集装箱船,飞机坠落在长江口,当时的上海海测大队接报后,第二天就用黑匣子搜寻仪听到了黑匣子发出的脉冲信号声音,锁定了大概的位置,再用其他设备确定了直升机的具体位置,完成了打捞。
目前,MH370黑匣子搜索的最难点在于逼近了两个极限,即黑匣子信标信号的30天有效期与海底深度可探测位置5000米的双极限。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随“海巡01”轮前往搜救的解放日报特派记者张驰发来消息:“海巡01” 轮在南印度洋搜寻水域发现疑似马航失联航班黑匣子信号,目前正在全力确认,中方两艘军舰也已赶到相关海域。
4月5日上午,“海巡01”轮扫测组的队员们登上小艇,再次下海确证4日下午听见的疑似失联客机黑匣子声纳信号。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图为海巡1号正在搜寻黑匣子。
4月5日上午,“海巡01”轮扫测组的队员们登上小艇,再次下海确证4日下午听见的疑似失联客机黑匣子声纳信号。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4月5日上午,“海巡01”轮扫测组的队员们登上小艇,再次下海确证4日下午听见的疑似失联客机黑匣子声纳信号。

下一篇: MH370有新消息啦,中国海巡01与黑匣子信号碰面

网友K:
由于信号搜听到时非常突然,当时来不及将信号录制下来。
大约16时34分,在小艇远离“海巡01”轮之后,李永奎将黑匣子搜寻仪的换能器放入海水中。张良第一个戴起耳机听,大约3分钟后,他用肯定的语气告诉身边的同事,“我听到声音了。”紧接着,魏亮、童世民和李永奎先后戴起耳机,都听到了同样每秒一次的“砰、砰声。我应该是听了超过200次声音,才告诉他们的。”张良后来说。

我对这个“高科技”的玩具完全震惊了……

网友K:
人艰不拆……报道里好几个貌似领导作秀样……还有在热带无遮挡的地方穿黑衣,不担心中暑吗

网友AJ:
引用 网友K:
1-道理是这样。但是在工程应用上,普通超声波物位测量,探头延伸个几十米都很轻松的,而海里超声信号比空 ...

就算水传声很好,这么小的单个换能器,中波收音机级别的电路,在海面上能听到姿势位置未知的几公里深的信标,非常不相信。
潜艇庞然大物不过几百米深,再怎么静音怎么消音,军用拖曳阵列声纳,被动&主动探测。也没人敢说百分百找出潜艇来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AJ:
就算水传声很好,这么小的单个换能器,中波收音机级别的电路,在海面上能听到姿势位置未知的几公里深的信 ...

我以前学超声时,也很难理解,但是事实就是这么神奇……只能说超声信标检测跟普通麦克风录音有很大差别吧。首先频率是单一的,也不追求高保真,所以换能器加上外部的电感/变压器、电容调谐匹配后,灵敏度和选择性都飞一般的突破。接收到特定频率的超声波时,最开始那几个周期可能啥也听不到,然后谐振一段时间后达到峰值……随便搜个图给你参考一下:

至于潜艇,因为距离远,主动声纳发射的波束有比较狭窄,超声波又是直去直回的,如果运气不好,轰击半天都不一定会命中,所以要靠声海战术排好阵型才能提高检测效率。就算命中了,潜艇如果停机座底在海床上,回波没有太多特征,也很难检测出来的。大国只能平时多流汗把海底要道都轰击一遍,记录声纹,到时候把两份声纹对比一下,有区别就靠近继续深入研究。停机后的声音会比鱼类欢叫声、洋流水声等海洋背景噪声小得多,频段还一样,目前的技术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K:
如果说用主动声纳去寻找潜艇是打着探照灯,用望远镜找山上树林里穿迷彩服的敌军……
找黑匣子就像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在平地上搜索隔一阵子就划一根火柴的人。

后者比前者难度低得多。

网友AK:
首先,一个月的时间够不够? 民航客机一旦失事,必然是重大灾难,全球搜救。以现在的技术,一个月内找到它几乎十拿九稳。如果找不到,说明黑匣子已经毁坏,不要再找。所以没有必要再延长。

第二,37.5KHZ信号怎么来的?人家必定是把这个信号定义出来专门识别黑匣子,确定它的性。更低更高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例如高频信号在水中衰减大,而低频远。不要和国际电信标准委员会规定相重叠等等。

网友AL:
只接设计成带定位的多好……

网友AC:
引用 网友K:
人艰不拆……报道里好几个貌似领导作秀样……还有在热带无遮挡的地方穿黑衣,不担心中暑吗 ...

那地方不是热带好不好?

网友AM:
电池容量应该大些,发射信号的时间就长些。再就是发射信号应该编码,更好和海洋噪音区别开来。

网友AN:
我想做这个设备,也许会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