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连接

楼主:
PCB铺地时,听说应该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铺,然后单点相连,再和电源地相连。如图所示,焊盘1所在区域为模拟铺地,焊盘2所在区域为数字地区域,那根蓝色的线是从电源地拉过来准备和数、模地相连。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还有以下几个问题:
1、这里是应该放置焊盘还是过?如果放置的是焊盘的话顶层是不是还需要这样连一次,因为我顶层和底层都铺地了,而且分区都一样。
2、焊盘1的网络标号为AGND,焊盘2为DGND,网络标号不一样怎么能将它们单点相连?我试着更改其中一个的网络标号将他们相连,结果铺地出现大面积绿色。

还请过来人指点指点。。。。

网友A(2014-04-14):
接0欧电阻

网友B:
0欧姆电阻

网友C:
网络标示不一样需要在原理图将AGND和DGND用磁珠或电阻或者直接连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0欧电阻

那接0欧电阻之后怎么和电源地相连啊?电源地是连在模拟地侧,还是数字地一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络标示不一样需要在原理图将AGND和DGND用磁珠或电阻或者直接连接起来

如果用电阻或磁珠连起来之后怎么和电源地相连啊?我试了下直接在原理图中将AGND/DGND连起来,可是在PCB中所有的DGND都变成AGN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欧姆电阻

接0欧电阻之后怎么连接电源地啊?电源地到时候接到模拟地一侧还是数字地一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络标示不一样需要在原理图将AGND和DGND用磁珠或电阻或者直接连接起来

我在原理图中将模拟地、数字地、电源地都连在一起了,这样的结果就是在PCB中所有的地都编程模拟地了。应该是这样吗,还是有别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接0欧电阻之后怎么和电源地相连啊?电源地是连在模拟地侧,还是数字地一侧啊? ...

2个0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0欧电阻

你的意思是在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接两个0欧电阻,然后把电源地接在两个电阻之间?

网友D:
建议电源地宽度要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电源地宽度要加大

多宽合适呢?现在是20mil
另外:有数字信号穿过模拟地和数字地割槽,图中白色部分,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在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接两个0欧电阻,然后把电源地接在两个电阻之间? ...

对,而且总地面积大一些,或者短一点直接连出口

网友E:
你这样弄不是很好。一般来说,主线要比支线粗。你这个主线反而是一根细线。

单点接地的目的是让 各个模块的地线独立,有各自的回流路径。假设A,B两个模块都经过一条地线,而这条地线又不够低阻抗,那A模块上产生的电流,在地线上产生的压降,就会让B模块的参考地不在是0电位。

而为了在画图的时候方便命名网络,就应该使用一个元件作为桥接不同地的,这样网络名才不会搅合到一起了。在布线的时候,也不会搅合到一起。

如果图方便,画原理图的时候,不区分模拟地和数字地,那就靠在画PCB的时候,多加考虑模块和区域划分。(原理图里只有一个地,但PCB上表现为各自引地线,而不是一条地线连A,连B....当然引线点是靠近电源输出的一个低阻抗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弄不是很好。一般来说,主线要比支线粗。你这个主线反而是一根细线。

单点接地的目的是让 各个模块 ...

多谢前辈的耐心讲解,似乎明白了不少。
但是我还有点不太明白前辈所说的主线和支线分别是指什么?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而且总地面积大一些,或者短一点直接连出口

总地是指电源地吗?短一点直接连出口是指?这是小弟的第一块板,有很多不懂,见笑了!

网友F:
AGND和DGND要有各自的回路到终点,尽量减小这个距离,增大回路面积,而不是把A和D连在一起共一条回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的耐心讲解,似乎明白了不少。
但是我还有点不太明白前辈所说的主线和支线分别是指什么?见笑了 ...

就是一条主干路,分叉了,或者两天小路,合到一条主干路了。

从电流方向来看,你这就是两条路合并到一条路,你说是不是会塞车,除非这条路够宽。

要减少公用的那段地的阻抗。减少距离和加宽走线都是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F:
AGND和DGND要有各自的回路到终点,尽量减小这个距离,增大回路面积,而不是把A和D连在一起共一条回路. ...

是这样吗?只是白色的线要尽量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一条主干路,分叉了,或者两天小路,合到一条主干路了。

从电流方向来看,你这就是两条路合并到一条 ...

额,我懂了,我两条支路是20mil,主路是40mil,好像看着还是不太好。你看这样行不行,因为上面那一块也是电源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是可以,不过,看你板子全貌,其实这两个地也不是一定要挨着连接,各自找最近的路径连接就行了吧。 ...

额,明白了。太感谢了!
我还有一点疑惑的,用焊盘还是过孔好一些呢?像我这个板子,只在底层或者顶层连接就可以了吗?
比如说这样行不行?

网友E:
如果你在原理图上不是用0欧电阻做桥接的,而只是放了几个名字不一样的(AGND,DGND,PGND),然后直接用线连接起来的,实际上仍然是一条网络。这样的话,你在画PCB的时候,就是人为的划分好区域,最后,再画一块小铜把他们连起来,不用放什么焊盘。

如果是不同的网络,是不能用铜和导线直接连接的。既然是这样,当然放上那个0欧姆电阻连接了。

过孔不是用来连接同一层的。但是,在电路板空余的地方,放多一些孔阵列,是连通上下层地,减少阻抗的做法。

地线,要短,要宽,不管你在顶层直接连接,还是通过过孔再连接。

其实随便整都行,低频,低精度,不会整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在原理图上不是用0欧电阻做桥接的,而只是放了几个名字不一样的(AGND,DGND,PGND),然后直接用线连接 ...

如图所示,绿色是桥接部分,模拟与数字部分分别连线到电源和地。
模拟与数字部分之间再用0R电阻桥接(黄色部分),它们之间的信号线在电阻背面板桥接。
是这样吗?
如果是的,这个就不能说是单点接地了啊?
如果不是,又是什么样呢,我一直迷糊这个问题。

网友E:
,就这样图这样,但不需要绿色那部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就这样图这样,但不需要绿色那部分。

需要信号线在地线连接处桥接。
如果模数部分挨得很近,但是其中一个离电源较远,信号线岂不是要绕的很远?

网友H:
不要被规则所束缚,单点的主要目的是控制电流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要被规则所束缚,单点的主要目的是控制电流路径

这句话说的好有深意,不知道前辈能不能上传一个自己画过的板子,当然主要是地线处理部分,因为目前大家都停留在理论上的讨论,没有实际的例子作为参考。即便是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到时候自己画的时候还是不知道具体该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这样图这样,但不需要绿色那部分。

不知道前辈能不能上传一个自己画过的板子,当然主要是地线处理部分,因为目前大家都停留在理论上的讨论,没有实际的例子作为参考。即便是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到时候自己画的时候还是不知道具体该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

网友J:
数字的电流回路不要经过模拟回路就行了

网友I:
用欧姆定律分析一下,为什么要一点接地,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缺点。

网友I:
图1是一个典型的电路,电路中有两个电源和两个负载,分别代表信号源和信号接收装置,实际的电路比这个可能要复杂得多。

由于信号源有内阻,所以负载电阻R3和R4上的电压并不等于电源电压。但是由于阻值是固定的,R3和R4上的电压是可以计算的,
即便信号源内阻r1和r2未知,R3和R4上的电压也与信号源电压呈一个比例关系,既R3=xV1,R4=yV2,属于倍率误差,这个误差可以通过校准等步骤修正。

由于任何导线都不是理想的,在考虑到导线的电阻后,上面的图1就变成了图2的样子,增加了电阻R5,R6,R7.

当然,在两个信号源之间和两个负载之间的连线还会存在电阻,这里先不考虑,实际道理与下面介绍相同。
对于R5和R6,可以计入信号源内阻中,影响倍率误差,既变成R3=x2V1,R4=y2V2 ,也还是可以修正的。但是R7的影响就大了。
R3上会出现V2的分量,而R4上会出现V1的分量,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而且也没有办法纠正,所以我们要在源头解决这个问题。

图3就是一点接地的办法,一点接地引入了新的电阻R8,R9,R10,R11, 又带来的新的倍率误差。但是倍率误差可以修正,
而原来的相互干扰问题解决了。

实际上,如果一个电路上各路之间相互干扰并不严重,而且电路后期不会进行修正,那么一点接地的效果不会比大面积铺铜效果好。
因为1点接地增大了地电阻,会带来新的倍率误差。另外地电阻的增大,会对某些电路带来严重影响,尤其是大电流电路。
但是一点接地办法解决了电路之间互相干扰的问题,只要后期修正得当,倍率误差完全可以消除。
甚至,有些电路本身阻抗很高,新的地电阻带来的倍率误差影响可能只有万分之一,比系统AD的最小分辨率还小,所以即便有时不进行后期修正也是可以接受的。
实际上,需要从降低地电阻,和降低电路之间的相互干扰两方面同时努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需要信号线在地线连接处桥接。
如果模数部分挨得很近,但是其中一个离电源较远,信号线岂不是要绕的很远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b510f0010151fx.html

我也不是很懂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图1是一个典型的电路,电路中有两个电源和两个负载,分别代表信号源和信号接收装置,实际的电路比这个可能 ...

我怎么看不见图啊?

网友H:
下面这个文档能够完美解释你的问题
MT-031_cn实现数据转换器的接地并解开“AGND”和

网友K:
我感觉最好是用器件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感觉最好是用器件隔离,

不是很明白,能否再具体一点?

网友L:
OR电阻 。或者磁珠。

网友M:
有点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点点问题

能否再具体一点?

网友N(2016-01-30):
引用 网友C:
网络标示不一样需要在原理图将AGND和DGND用磁珠或电阻或者直接连接起来

磁珠的有什么参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