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如何让器件导入PCB在BottomLayer层

楼主(2014-04-14):
正常情况下,更新PCB,将原理图器件导入PCB时,器件都默认在top层,如何设置能让器件都生成在BottomLayer层?

网友A:
top>>>>>bottom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bottom不就行了

没理解什么意思,能具体么。或者可以批量修改器件所在层属性,底层器件太多,单个修改太吃力

网友B:
左键选中刚导入的器件别动,按L键就可以换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理解什么意思,能具体么。或者可以批量修改器件所在层属性,底层器件太多,单个修改太吃力 ...

还没智能到这个程度,你可以选中所有想切换层的元件,按F11,让后统一TOP变BOTT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智能到这个程度,你可以选中所有想切换层的元件,按F11,让后统一TOP变BOTTOM ...

学习了,这个快捷好用。看来需要多熟悉下快捷了。

网友C:
可以使用全局修改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键选中刚导入的器件别动,按L键就可以换层了。

L是视图管理,对换一部分器件所在层没什么用

网友D:
可以用右键的筛选功能进行统一调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L是视图管理,对换一部分器件所在层没什么用

不是,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说的不是仅仅按左键,是左键选中元件后,拖动不放左键的情况下按L键,就是换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说的不是仅仅按左键,是左键选中元件后,拖动不放左键的情况下按L键,就是换 ...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没理解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