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15F2K60S2单片机PWM程序

楼主(2014-04-14):
各位大侠,我最近用STC15单片机做了一个发生PWM的板子,在写程序的时候我用keil 3的逻辑分析仿真,怎么也仿真不出来,不知道哪里错了,请大侠们帮我看看,谢谢!

下面是主程序
ACC = P_SW1;
   ACC &= ~(CCP_S0|CCP_S1);         //CCP_S0=0 CCP_S1=1
   ACC |=CCP_S1;
   P_SW1 = ACC;              //(P2.4/ECI_3,P2.5/CCP0_3,P2.6/CCP1_3,P2.7/CCP2_3)

   CCON = 0;
   CL = 0;
   CH = 0;
   CMOD = 0x02;
   PCA_PWM0 = 0x00;                     //PCA模块0工作于8位PWM模式
  CCAP0H = CCAP0L = 0x50;  //PWM0的占空比为50%((100H-50H)/100H)
  CCAPM0 = 0x42;
    PCA_PWM1 = 0x40;          //PCA的模块1工作于7位PWM
           CCAP1H = CCAP1L =0x20;   //PWM1的占空比为75%((80H-20H)/80H)
           CCAPM1 = 0x42;          //PCA的模块1为7位PWM模式  即工装上P2.6脚输出PWM1

           PCA_PWM2 = 0x80;
           CCAP2H = CCAP2L =0x20;
           CCAPM2 = 0x42;
           CR = 1;
                  while(1);
                  这是我参考datasheet里面的程序写的PWM程序,
为什么我用keil 3逻辑分析仪仿真的的时候我看  P2.5 p2.6  P2.7这三个口一直是高电平没有变化么。

网友A:
安装驱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驱动没有?

现在就是在keil 3中写的的PWM程序用keil 3带的逻辑分析仪仿真。我选的P2.5口为pwm0模块,仿真结果P2.5开始为0,时刻非常接近0的时候跳变到1,此后一直为1.  按照我设计的是30KHZ的PWM波! 搞不明白哪里出错了?希望大侠帮我看一看,然后你说的驱动不知道是什么驱动。我现在的板子还没焊好,我就是先调一下程序。谢谢!

网友B:
仿什么呀,直接烧块芯片看

网友A:
我一直不习惯用仿真,直接烧目标板看结果。在STC的手册大概8730页左右有仿真设置的内容,有点记不清了,你对照看看。

网友C(2014-06-23):
在STC数据手册1107页,或者去官网下载专门介绍仿真的资料www.****ducst

楼主(2014-09-17):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不习惯用仿真,直接烧目标板看结果。在STC的手册大概8730页左右有仿真设置的内容,有点记不清了,你 ...

好的,谢谢!

网友D(2014-10-19):
搞定了吗?我也是最近使用STC15F2K16S2的P3.5输出PWM脉冲,怎么也出不来实际波形。。。。

网友E(2016-11-20):
搞定了吗?最近使用STC15F2K16S2的P3.5输出PWM脉冲,怎么也出不来实际波形。。。。求指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搞定了吗?最近使用STC15F2K16S2的P3.5输出PWM脉冲,怎么也出不来实际波形。。。。求指点 ...

你得把程序贴出来,这样才能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