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辅助电源,不知道芯片是什么,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14-04-14):
(图片)

网友A:
芯片是什么

楼主:
就是不知道芯片是什么,所以请大家看看是什么芯片。

网友B:
可能是三垦的。你到三垦网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三垦的。你到三垦网站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三垦的。你到三垦网站看看。

看了,应该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