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虚拟机登陆桌面(已解决)

楼主(2014-04-14):
为何登陆虚拟机桌面,打开终端
会有
ubuntu@ubuntu:~/Desktop$
以及
ubuntu@ubuntu:~$
两种情况?????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回答你,请耐心等待!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上去

我再把你的几个贴发给I.MX工程师,帮你催催!

楼主:
这两个登陆情况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登陆情况是怎么设置的?

你上面的第一种情况是你进入到Desktop下了的吧。正常进入系统应该是ubuntu@ubuntu:~$
这样的。这里不是很清楚你想要问什么问题,你可以再描述清晰一些么?

网友C: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如何设置,打开终端时默认的路径是:ubuntu@ubuntu:~/Desktop$   而不是 ubuntu@ubuntu:~$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如何设置,打开终端时默认的路径是:ubuntu@ubuntu:~/Desktop$   而不是 ubuntu@ubuntu:~$ ...

这个设置的话我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是否可以实现,你可以google搜索一下。其实在正常系统起来后进入ubuntu@ubuntu:~$ ,你再进入Desktop目录不就好了么,也不复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如何设置,打开终端时默认的路径是:ubuntu@ubuntu:~/Desktop$   而不是 ubuntu@ubuntu:~$ ...

这个问题是有关ubuntu的,建议你到ubuntu相关的论坛上提问,会有更权威的回答,我们只是使用它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不客气的,如果本帖中的你的问题得到解决了,麻烦帮忙把该贴结了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