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照明]
LED面板灯的三种安装结构

楼主(2014-04-14):
LED面板灯的三种安装结构
1、悬挂式:先在LED面板灯背面装上悬挂构件,然后连接挂绳就可以了。消费者一定要注意询问了解清楚悬挂构件是厂家的标准配件还是选购件。
2、吸顶式:先在天花板上固定一块底座,再把LED面板灯背面也固定卡座,然后再把面板灯向上按,使面板灯的卡座卡在天花板上的底座上。采用这种方法最好是在装修时将灯具的尺寸确定后,再要求天花板吊顶的装修工人按相应的尺寸预留空间,使之吻合,这样才美观大方,让房间显得现代感十足,大气磅礴,否则的话通常会造成灯具与天花板缝隙过大的现象,当然没有吊顶的房间也可以直接吸顶式安装LED面板灯,效果也是很好的。
3、嵌放式:先在天花板上安装钣金槽,再在成都LED面板灯背面固定几块向外突出的支架,然后将面板灯放入,使支架与天花板上的钣金槽吻合,即可固定于天花板上。但因各种天花板厚度不一,所以需要调整灯面与支架之间的高度,否则会造成LED面板灯装好后高出或低于天花板表面的现象。
一般而言,悬挂式安装LED面板灯作为水族箱的照明是最佳的,而吸顶式安装则是最普遍也最简单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不错的**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

不错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错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