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 德州仪器MCU 怎么解决CCS5.4中报错: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csl_cacheAux.h’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怎么解决CCS5.4中报错: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csl_cacheAux.h’

网友A(2014-04-14):
头文件的路径怎么设置的 需要有效路径
找到这个头文件 然后看看手动能不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的路径怎么设置的 需要有效路径
找到这个头文件 然后看看手动能不能打开 ...

谢谢!添加了路径,现在只有一个错误没有解决了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C:/Users/Administrator/workspace_v5_4/common/KeyStone_Navigator_init_drv.c', needed by `src/KeyStone_Navigator_init_drv.obj'.        不知该如何配置,求指教!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C:/Users/Administrator/workspace_v5_4/common/KeyStone_Navigator_i ...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C:/Users/Administrator/workspace_v5_4/common/KeyStone_Navigator_i ...

楼主:
有大神能帮帮我吗?急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添加了路径,现在只有一个错误没有解决了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C:/Users/Administra ...

不知道什么问题   帮忙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问题   帮忙顶

谢谢!错误一直没有解决,悲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