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RM9板子静态电流过高,电源芯片发热,求原因。

楼主(2014-04-14):
刚做好的ARM9板子,上电静态电流过高,电源芯片LM1117发热,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上图啊,没图怎么说啊。

楼主:
@qq137098502 电源部分

网友B:
这太笼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太笼统了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描述,电路比较大。板子第一次上电时,最靠近电源的电容冒烟爆掉了,才发现,板子上所有的极性电容都接反了,当时稳压源的电压被迅速拉低。后来所有的极性电容冲焊,再上电,稳压源显示电流大概为0.8A,然后电源芯片明显发热。

网友B:
可能有芯片已经被烧坏了,重新焊新的吧

网友C:
有可能是有引脚粘连了不

网友D:
要么电容有坏掉的,要么就是稳压块坏掉了。

网友E:
有可能是芯片烧掉了 建议把后级电路断开 然后测试一下

网友F:
买热成像,看板卡哪里发热....
或者拆,一个一个拆.直到不热为止....
先拆晶振...变成静态功耗.

网友G:
小I的建议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拆,拆到不热为止。

然后将发热大的地方单独优化。

当然不排除上面各位猜得,板子某些地方坏掉了,这个可以重新焊接一块板子看看。

网友H:
1117 拿掉 直接稳压电源,记录板子电流。

网友I:
电容接反, 要是电压高一点。 可以当鞭**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1117 拿掉 直接稳压电源,记录板子电流。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前两天板子被拿走了,检查不了,等回来试试。你说,1117不拿掉,直接用稳压源给后级供电测电流和拿掉1117,有什么不同么?

楼主:
真的感谢各位这么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么电容有坏掉的,要么就是稳压块坏掉了。

请问我要如何检查电容是否坏掉了呢

网友J:
静电击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静电击伤了。

什么器件受到损害?

网友K:
烧没烧程序?
检查IO有没有 冲突的 ,比如输出1直接接了地,输出接了输出,
AD 参考源选的内部结果接了外部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K:
烧没烧程序?
检查IO有没有 冲突的 ,比如输出1直接接了地,输出接了输出,
AD 参考源选的内部结果接了外 ...

还没烧程序,就是块裸板

网友L:
最好先找个板子做下对比试验,看看是设计问题还是焊接问题

网友H:
裸板 3.3V 电流多少?
用的哪个ARM

楼主:
引用 网友H:
裸板 3.3V 电流多少?
用的哪个ARM

0.8A左右,S3C2440

网友H:
0.8A ?确实高了,不少,你外围都接什么了?工作否?
程序能烧否?
IO 输入输出是否冲突啊
避免IO 至高 却接到地的情况,
自己查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0.8A ?确实高了,不少,你外围都接什么了?工作否?
程序能烧否?
IO 输入输出是否冲突啊

外围接连两路485一路232、USB-host、USB--device、以太网和光纤。根本不敢长时间通电,因为稳压源上电一小会电源芯片就明显发热,现在就是个裸板。这种情况不会有IO口的问题吧

网友H:
1117 5V入 3.3V 800mA 确实应该发热大了。
你的各个设备没放0R?断开 一个个查吧

网友A:
请教楼主VCC3.3V接R56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VCC3.3V接R56是什么作用呢?

为保证F0503S-1W可靠工作,其输出最小负载不能小于额定负载的10%。
该芯片额定功率1W,其10%为0.1W,0.1W/3.3V=30mA,3.3V/30mA=110欧姆。
所以输出端并联一个100欧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H:
1117 5V入 3.3V 800mA 确实应该发热大了。
你的各个设备没放0R?断开 一个个查吧 ...

麻烦问你个问题,我现在外围电路只有一路光纤,一路以太网,还有看门狗电路,电流有0.42A,比起我根据数据手册算出来的功耗高出0.2A左右,但我测得板子上引脚电压都正常,并且没有发热现象,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H:
这个要看你实际电路图的,
另外,功耗的话,ARM的频率也是关键噢

网友M:
你可以试试把负载断开,看看是电源部分的问题,还是负载部分的问题,逐级往下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