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铺铜时为什么网络没有连接到地的选项

楼主(2014-04-14):
(无正文)

网友A:
咋没有呢,我的有

网友A:
铺铜的时候,不是有选择网络的?

网络里没有地?

那就添加吧

楼主:
发现所有的接地在pcb中都是用8表示的可是原理图中我完全用的GND啊,不知道为什么,铺铜网络连接到8之后DRC检查结果在芯片下边的通孔处还是有报错Short-Circuit Constraint,好纠结。。。。

网友B:
是不是通孔属性里面没有勾选镀金选项????

楼主:
是利用PCB库向导做的芯片的库,下面有散热孔,可是向导过程中也没有让给散热孔增加网络的选项啊?

网友C:
发文件看看 QQ1209234371

楼主:
问题解决了,要在原理图增加一个引脚来进行网络设定,谢谢大家

网友D:
用什么软件哦。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软件哦。这么麻烦?

altium designer 因为是新手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