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鸣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14):
是不是电路错了?

网友B:
是什么在发声?电感?还是陶瓷电容? 频率是不是217.7HZ? 如果是电容请用大电容(容量很大)对GPRS模块退偶。如实电感一般通过上面的方法可以消除

网友C:
哪个在响?

网友:
遇到过电感响的情况。

网友D:
楼主想表达个什么意思!!

楼主:
遇见过电感想,发现是电感太旧了,估计是内部有损坏,换了一个新的电感就好了。
目前尚无法判断到底是电感在响还是电容在响
响的频率应该不是217Hz吧,217Hz貌似听不见,人能听见的频率貌似是2K~20k

楼主(2014-05-21):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在发声?电感?还是陶瓷电容? 频率是不是217.7HZ? 如果是电容请用大电容(容量很大)对GPRS模块退偶 ...

大电容貌似没用,我现在用的是4个100u的电容并在一起。初期补焊了一个470u的电容,涛声依旧。
声音明显与电源的纹波有关系,目前有2个怀疑方向。
1,给GPRS去耦的电容ESR太大,电容的容量是足够了,但是在电容充放电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上下突起,目前的纹波水平大约在160mV
2, 开关电源用电感用小了,现在用的22uH电感,想尝试换一个33uH的电感,但是这个目前还没有理论依据。大家知道的还请指教一下

楼主:
尝试改电源去耦电容与开关电源输出电容的ESR。
现在GPRS的去耦电容用的4个100u的瓷片电容,理论上ESR已经很小了。只有通过改开关电源输出电容(钽电解电容),将2个钽电解电容更改为瓷片电容,电源上纹波表现基本一致。
记得有一块主板是没问题的,但是用着用着就有声音了。这也是麻烦的事情
开关电源输出端与去耦端电源对比

黄色是模块端的电压,绿色是开关电源输出部分电压
两头的沟沟基本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遇见过电感想,发现是电感太旧了,估计是内部有损坏,换了一个新的电感就好了。
目前尚无法判断到底是电感 ...

人耳是20----20000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电容貌似没用,我现在用的是4个100u的电容并在一起。初期补焊了一个470u的电容,涛声依旧。
声音明显与 ...

你看你贴的波形图了吗?两个大的脉冲波峰相隔大约450us,与217hz的周期很接近了。这是典型的gsm TDD noise,pa在发射的瞬间能从VBAT(单节锂电池供电)端拉出1.5A左右的的电流,造成电压波动很大。但大的波动加到陶瓷电容上时陶瓷电容会震动发声。我们以前的平板上带3G的模块周围都不得不防好几个钽电容,而且音频那也要放TDD,现在做手机不放钽电了只注意防音频了。

网友B:
根据你贴的波形看要想电压不形成TDD 波形理论需要1000uf,实际考虑陶瓷电容的特性你要用2000UF的陶瓷电容而且要离芯片很近。电容的计算请参考余征的电源完整性有详细计算。你要放电解1000uf多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耳是20----20000hz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你贴的波形图了吗?两个大的脉冲波峰相隔大约450us,与217hz的周期很接近了。这是典型的gsm TDD nois ...

比较关心的是当VBAT拉出大电流以后,是不是电容的ESR足够小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波动呢,能不能将问题的关键拖到减小PDS的ESR。现在使用的陶瓷电容应该算是ESR比较小的了,不知有什么办法减小ESR
GSM规格书查到确为1.5A,现在使用GPRS,查出GPRS发射时电流为0.8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较关心的是当VBAT拉出大电流以后,是不是电容的ESR足够小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波动呢,能不能将问题的关键 ...

负载的波动引起的电压波动与ESR基本没关系,你要设法提高buck的动态调整率、减低回路ESL与r。0.8A是用电流探棒量测得吗?加大退偶电容量放个1000uf的电解上去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