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日报》——实用各种检波法

楼主:
周末闲来无事,周末往天津博物馆一游,无意瞥见一具有文物价值的“帖子”
只道为1936年出版的《广播日报》的第二版。
后经度娘告知——创刊于1935年的《广播日报》是天津历史上第一份广播类节目报,《广播日报》第2版主要刊登与无线电有关的知识讲座、维修技术及无线电器材广告等,第3版则以津、京电台的节目时间表为内容。
从中略可学习一二,故今分享,与大家一同感受一下。

网友A(2014-04-14):
三图都是栅极检波(栅极在文中称槅极)。
严格地说,“检波”和“再生”是两回事,称“再生检波”并不妥当。所谓“再生”,现在叫“正反馈”。

网友B:
晚了,没玩过这个
俺有不同于2楼见解:”再生“是个较完整电路的功能名,不是个简单放大电路的原理名。譬如至今亦有”超再生“流行
当然,再生就是利用了正反馈原理,获得增益非常之大
因此,”再生建波“并无太多不妥,近于一个商品分类名称而已,何况那是在80年前

网友C:
现在各地都有无线电协会,培训也会讲这些,起码我知道深圳香港是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图都是栅极检波(栅极在文中称槅极)。
严格地说,“检波”和“再生”是两回事,称“再生检波”并不妥当。 ...

L1所在的位置应该是天线吧,与L2进行耦合,并联一个电容器进行谐振(但是L2他说是一个调幅线圈,这跟谐振是一回事吗?????)
不知道他这种检波管是什么原理,难道也是能半波整流????我百度检波管说就是一个二极管,但他这边明显不是二极管了
还有,L3是再生线圈,具体做什么用的呢????
甲乙两图中C2的接**有什么样不同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L1所在的位置应该是天线吧,与L2进行耦合,并联一个电容器进行谐振(但是L2他说是一个调幅线圈,这跟谐振 ...

文中称L2为调幅线圈,我不知道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

L2与一个可变电容器构成谐振回路。可变电容器作用是使谐振回路谐振在要收听的电台频率上而将其它频率信号衰减,也就是该谐振回路作用是选择电台或者说是选频。

L2和这个可变电容器构成的是串联谐振。当初为了搞清楚这是串联谐振,才开始学习《电路基础》的。

多极电子管的第一栅(最靠近阴极的)和阴极就构成一支二极管,这和双极型三极管(BJT)基极和发射极之间是一支二极管有点相像。不过,BJT发射结有个导通电压(硅材料三极管约0.6V),电子管却没有。即使第一栅极与阴极之间电压为零,栅极也有一个很微小的电流。所以电子管用栅极检波不必加偏置。BJT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检波(信号从基极输入),但需要对基极加一个很小的偏置电流。这种检波,和所谓半波整流原理完全相同。

对电子管栅极施加一个交流电压,电子管屏极电流会按照栅极上这个交流电压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负载合适,就能够在屏极上得到放大了的交流电压。L3目的就是将屏极上高频电压反馈到L2,形成正反馈,使增益比没有反馈时提高。L3和L2实际上就是个松耦合的高频变压器。L3和L2显然有同名端问题,接反了就成了负反馈,反而增益要降低。

C2作用是控制反馈量。C2容量越大,流过L3的高频电流也越大,反馈越强。再生式收音,应该把正反馈调节到刚刚好不产生振荡,此时灵敏度最高,选择性最好。若反馈强到产生振荡,音频部分会啸叫(振荡频率与电台信号的差频),无法收听。

第三图中甲乙二图,甲图高频负载(L3)与音频负载是并联,乙图高频负载与音频负载串联,除此之外没有区别。

网友B:
略做补充认识
那时只有条幅无线广播,意指无线发射调幅广播频率调谐线圈,记住,那是80年前,别那么苛求一些名词与现代相比的准确性
C2做高频通路而避免旁路音频,从图样看不像做反馈调整之用。再生强度当由L耦合度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中称L2为调幅线圈,我不知道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

L2与一个可变电容器构成谐振回路。可变电容器作用是 ...

L2和可变电容器构成的为什么是串联谐振电路呢?????
在电路书上确实说这是在无线电中的一种典型应用,但是没给解释为什么属于串联而不是并联,这点很是疑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略做补充认识
那时只有条幅无线广播,意指无线发射调幅广播频率调谐线圈,记住,那是80年前,别那么苛求一 ...

以下是1956年版《单管收音机 冯报本》截图。

改变L3与L2耦合程度,只在苏联杂志上见过,方法是L3绕在直径比较小的圆筒上,放在L2中间,可以旋转。L3转到轴线与L2轴线垂直时互感为零,两线圈轴线重合时互感最大。但用起来很不方便,需要将L3转动轴伸到面板外。
首帖图中,第三图C2是可变电容器,可以判断C2是调节再生之用(否则用更便宜的固定电容即可)。第四图C2是固定电容,调节再生是靠改变帘栅(第二栅)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L2和可变电容器构成的为什么是串联谐振电路呢?????
在电路书上确实说这是在无线电中的一种典型应用 ...

L2中电动势(高频)是由L1感应过来的。
串联谐振,谐振频率上元件两端电压最大。并联谐振,谐振频率上元件中电流最大。我们的目的,是要在C上得到欲接收电台的最大电压。

网友D:
:funk:古董电路?

网友B:
电路经久,原理未变,还是以前呢些电子绕在原子外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