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助】飞思卡尔低功耗问题请教

楼主(2014-04-14):
麻烦问一下:
1.官方给出的lower_power_demo,隔一秒从LLS唤醒的那个选项下,为什么我在SYSINIT里面定义的了NO_PLL_INIT以后(就是不用PEE,改用FEI),每次一进STOP模式就会reset,提示Loss of External Clock Reset;(似乎是不使用PLL就会发生这个问题)
2.采用例程默认的PEE时钟模式下,我把进VLPR模式的那个选项下面的程序拷贝到LLS定时唤醒后面了,每隔1S从LLS唤醒后进入VLPR,随后什么都不干就重新进入LLS模式,为什么这个过程能达到几个毫秒?另外有没有什么方法能降低这个时间?(如果要换时钟模式的话就还是牵扯第一个问题)
3.在“Enter VLPR in BLPI at Core Frequency of 4 MHz”下我加了一个AD转换,峰值电流大概在700-800uA左右,请问这个数据正常么(仅在VLPR模式下什么都不做测量出来的电流为300uA左右,手册上提供的ADC的电流366uA),如果正常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进一步降低功耗

问题比较多比较烦,小白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只需要在不让MCG_C6_CME0检测时钟即可。
关于第二个问题,在FEI模式下从LLS唤醒然后再回到LLS的时间仍然会达到100个us,功耗达到2.8mA,这个能再快一点么。
不知道怎么添加图片,就不上示波器测量的图像了。

网友A: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关于唤醒时间,你查看datasheet,比如按照datasheet的要求,LLS唤醒如下:

我不知道你唤醒时间是怎么测的,你需要将主频和bus的频率配到和datasheet 一样,这样数据基本会在功耗范围内。
还有你的测试平台是什么?

网友A:
还有,你LLS下功耗2.8mA肯定是答了,datasheet中是uA级的,KL25只有3.7uA最大,典型为1.9uA。
你用的是什么板子?

网友A:
你第三个问题,VLPR下300uA是正常的,请查看我们的datasheet。
如果你开启了ADC转换,那么肯定是功耗增加的。
因为datasheet上面的数据是没有考虑到其他外设工作的功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关于唤醒时间,你查看datasheet,比如按照datasheet的要求,LLS唤醒如下:

    我在FRDM-KL25Z上测试的,断开J4以后接一个20 Ohm色环电阻,然后用示波器看上面的电压波形,不是直接测唤醒时间。
    我现在使用的是默认的FEI模式(就是在例程中时钟初始化前定义了NO_PLL_INIT),下图为例程中LLS一秒唤醒模式下在J4电阻上的图像,感觉时间和功耗太长了,不知道是不是我这种测量的方法有问题。
    另外我FRDM-KL25Z的程序不知道为啥LOW_POWER_DEMO例程在上位机串口读不出来数据,改用的FRDM-KL26Z的程序。

网友A:
你指你测试的J4两脚的电压?
还有,FRDM-KL25Z的程序中LOW_POWER_DEMO例程你不能打印,那么你用的是什么工程?
你配置是否是FRDM,还是T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你测试的J4两脚的电压?
还有,FRDM-KL25Z的程序中LOW_POWER_DEMO例程你不能打印,那么你用的是什么工 ...

我切断了J4背面的用来短路的线,然后用导线把J4引出来接了个色环电阻,然后用示波器接在色环电阻的两端,看电路图似乎单片机的供电脚都是从J4上接出来的吧。

我用的是FRDM-KL26的例程,使用的KL25的FREEDOM板子,你那边FRDM-KL25Z的LOW_POWER_DEMO例程能打印出来么,我还重新下载了几次为啥只有这个工程是不能正常用的,郁闷到死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切断了J4背面的用来短路的线,然后用导线把J4引出来接了个色环电阻,然后用示波器接在色环电阻的两端, ...

你用的是什么工程?IAR还是CW还是KEIL?
应该是你选错工程了,你看看你是freedom还是tower的工程,因为这两个板子的串口定义不一样,所以如果你选择的是tower,肯定打不出来。
你应该是这种情况。

网友A:
楼主,你换成KL25的代码。
你用的是什么工程?给我截个图,我这边一直用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换成KL25的代码。
你用的是什么工程?给我截个图,我这边一直用是没有问题的。 ...

额~重新下了一遍例程的时候发现例程说明里面有写TOWER,打开看了以后发现要先定义FREEDOM才行,上手用的KL26Z的FREEDOM板以为例程使用方法是一样的,不好意思哈~

我的意思是从LLS唤醒到RUN模式再回到LLS时间很长,并且在RUN模式下功耗很大,峰值功耗见6楼,大概2.8MA,不过用KL25Z的例程结果一样的,LLS下我测到的功耗是2uA,目标是1.6uA左右,我觉得是我有东西没有注意到,我还是再看下吧。

那个~有没有调整好的低功耗定时唤醒的程序,能发我一下么,从例程里面直接改的也行。第一次接触这个实在是不会调。謝謝各位大神~    我的邮箱是hsguan@yeah.net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重新下了一遍例程的时候发现例程说明里面有写TOWER,打开看了以后发现要先定义FREEDOM才行,上手用的K ...

2个uA是在datasheet定义的范围内的,如果想更低功耗,需要硬件设计的时候注意些。
还有,你要定时唤醒,CASE 3就是使用LPTMR1S钟唤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uA是在datasheet定义的范围内的,如果想更低功耗,需要硬件设置的时候注意些。
还有,你要定时唤醒,C ...

我用的就是CASE 3,6楼是case 3去掉向上位机发数据的那几段并且把时钟模式改成FEI的测量的数据,如果我的功耗测量的方法没错的话这个功耗实在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CASE 3,6楼是case 3去掉向上位机发数据的那几段并且把时钟模式改成FEI的测量的数据,如果我的 ...

我从一份PPT上看到那个推荐的模式转换模式是从LLS-RUN-VLPR(进行AD转换)-LLS这样的过程,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加快从RUN(VLPR)进入LLS的速度,如果时间能再降下来也即功耗能再降低就可以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CASE 3,6楼是case 3去掉向上位机发数据的那几段并且把时钟模式改成FEI的测量的数据,如果我的 ...

我这边测出来时LLS是1.76uA,我们的datasheet典型值是1.9uA到3.7uA。
如果你还是觉得这个功耗高的话,那么你只能使用VLLS1以下的低功耗模式了。
但是VLLSX低功耗唤醒都是复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测出来时LLS是1.76uA,我们的datasheet典型值是1.9uA到3.7uA。
如果你还是觉得这个功耗高的话,那 ...

不是不是~~您误解我的意思了~
我的意思是关于6楼的那个图像,这个图像显示的是官方的例程,FEI模式下定时LLS-RUN-LLS的唤醒时候在J4处的波形图,我感觉这这个过程里面时间比较长电流也比较大,有没有办法加快这个过程或者降低功耗。
我在尝试重新编辑整个例程不使能不用的外设,现在还没改完,不知道我这么想是不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不是~~您误解我的意思了~
我的意思是关于6楼的那个图像,这个图像显示的是官方的例程,FEI模式下定时 ...

这样,你的想法是对的。
可以禁止其他不用的模块,并且,不用的IO口都给配置成输出低电平。

网友C(2016-04-13):
引用 楼主:
我切断了J4背面的用来短路的线,然后用导线把J4引出来接了个色环电阻,然后用示波器接在色环电阻的两端, ...

楼主我想问下怎么切断J4背面用来短路的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想问下怎么切断J4背面用来短路的线?谢谢

好久过去了呀~~都快不记得了,直接拿美工刀切断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