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困惑解决了。。。开心

楼主(2014-04-14):
:P今天去图书馆借了本书:lol圈圈教你玩USB@computer00
解答了我困惑已久的问题。。。
上拉电阻软连接,当需要连接USB时,才将上拉电阻连通,如果一开始就将上拉电阻连通了,可能设备还在执行初始化程序,但是主机已经检测到有设备接入了,从而发送请求,结果设备还未完成初始化工作而无法响应,导致设备不能被正常识别。。。。。。这样的话,就不用考虑主机和设备谁先上电的问题啦:)应该是这样的
谢谢圈圈,有空多指导@computer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

请教大神,usb 全速模式,端点都是批量端点, 我批量传输1ms176字节 ,这个可以实现么?我 发现 现在偶尔会丢一帧,或者数据偶尔会出错,请教!stm32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

usb全速模式,1ms传输176字节数据,有时候会丢数据,bulk in,从stm32读到 pc。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