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创建子进程的调用是fork()

楼主(2014-04-14):
linux下创建子进程的调用是fork()

1.        #include <unistd.h>
2.        #include <sys/types.h>
3.        #include <stdio.h>
4.
5.
6.
7.        void print_exit()
8.        {
9.               printf("the exit pid:%d/n",getpid() );
10.        }
11.
12.        main ()
13.        {
14.           pid_t pid;
15.           atexit( print_exit );      //注册该进程退出时的回调函数
16.              pid=fork();
17.                if (pid < 0)
18.                        printf("error in fork!");
19.                else if (pid == 0)
20.                        printf("i am the child process, my process id is %d/n",getpid());
21.                else
22.                {
23.                       printf("i am the parent process, my process id is %d/n",getpid());
24.                      sleep(2);
25.                      wait();
26.               }
27.
28.        }

我知道fork()有两个返回值,我有一下不明白的fork()以后,根据返回值执行else if(pid == 0)()里面的程序,执行完了,程序不是完了,退出了这个函数。什么时候执行父进程里面的程序

网友A:
我也不懂,为什么fork()创建子进程之后,会有可能返回父进程的pid

网友B:
不能按照过程来理解这段程序,fork以后,会复制一个和父进程一样的运行环境给子进程,所以会有两个进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按照过程来理解这段程序,fork以后,会复制一个和父进程一样的运行环境给子进程,所以会有两个进程。 ...

但fork只能返回一个值,怎么确定返回的是父进程的pid,还是子进程的pi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fork只能返回一个值,怎么确定返回的是父进程的pid,还是子进程的pid?

返回值是0,就是子进程。返回值大于0,就是父进程(这个值是fork出的子进程pi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返回值是0,就是子进程。返回值大于0,就是父进程(这个值是fork出的子进程pid)。 ...

执行fork之后复制了父进程,但fork执行完之后相关的寄存器不是恢复了么,怎么能继续执行子进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执行fork之后复制了父进程,但fork执行完之后相关的寄存器不是恢复了么,怎么能继续执行子进程 ...

执行完fork,就创建了一个进程,此进程由操作系统负责管理,参与调度,你说的寄存器指的是什么,是硬件的寄存器么,fork是linux的环境编程,是基于操作系统的,不要纠结硬件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执行完fork,就创建了一个进程,此进程由操作系统负责管理,参与调度,你说的寄存器指的是什么,是硬件的 ...

这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