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107以太网通信 RJ45 led

楼主:
折腾了快一个月了,问题始终找不到原因,有经验的朋友们帮帮忙啊。
我使用107与DP83848连接,上电之后,RJ45的led是始终不亮,要等好久可能会亮,亮了之后通信就正常,也没有丢包率,也就是说一切正常
正常工作的时候断电,然后再上电,led就又不亮了,又要等好久led才会再次亮起,有时甚至要等一两天,自己都快没脾气了,也找不到原因,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2014-04-14):
板子焊了几块啊???
硬件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对这块不懂,所以写的程序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焊了几块啊???
硬件的可能性比较大

焊了三块了,都是同一种症状,现在不知道没头绪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这块不懂,所以写的程序有错误。

你是说可能软件的问题可能性更大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了三块了,都是同一种症状,现在不知道没头绪了啊

如果这样,有可能是程序了
DP系列的以太网芯片,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有可能是程序了
DP系列的以太网芯片,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

其实用的是TI的tlk110,和DP83848脚对脚匹配,只是多了一个什么纠错功能,应该是不用软件设置的。
我把PHY的寄存器都读了一遍然后都打印出来了,除了显示连接的几个状态位都显示无连接外,其他的设置也都是正确的。
软件方面还真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啊~~~: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有可能是程序了
DP系列的以太网芯片,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

读PHY寄存器的时候不管led亮不亮都可以读。

楼主:
这是电源以及PHY与RJ45接口部分,大家帮忙看看能不能提些建议,谢谢了。~~~~

楼主:
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搞定这个问题,有压力啊,进度太慢了,跟公司不好交代啊

网友C:
要等一两天才能亮,你还真有耐心啊。

我对网络通信方面也不是很懂,不过感觉你这个毛病跟软件关系不大,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但要说是硬件的问题吧,我却想不出有什么硬件能造成这么长的延迟。

建议你查查供电电源是否符合要求、以及供电电压是否稳定什么的吧,其他的我也帮不上你了。

网友D:
搞一个ST官方的网络例程试试,几乎不用改动,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就知道了

网友E:
你这两天的板子是不是一直没有断电,如果是没有断电了的话可能跟你的硬件有一定关系的,但是如果说是断过电然后又重新的上电重启过哪怕是一次,可能就是软件有问题。在你某一次上电的触发了某一个条件然后就使他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等一两天才能亮,你还真有耐心啊。

我对网络通信方面也不是很懂,不过感觉你这个毛病跟软件关系不大,应 ...

好的,我都仔细检查一下
我打算再焊一块试一下,之前焊的几块天天做实验搞来搞去~已经不堪入目了。
谢谢了
顺便问一句你去哪工作了: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一个ST官方的网络例程试试,几乎不用改动,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就知道了 ...

按你这么说的话可能还是硬件问题~~~:(
现在是搞不清哪方面的故障最头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两天的板子是不是一直没有断电,如果是没有断电了的话可能跟你的硬件有一定关系的,但是如果说是断过电 ...

中间还是有断电的,不过基本没有哪次一上电就好的,都是要等,我再做一块试试吧,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我都仔细检查一下
我打算再焊一块试一下,之前焊的几块天天做实验搞来搞去~已经不堪入目了。
谢谢 ...

恩,好好研究研究,找软件bug需要耐心,查硬件bug更需要耐心。

我还没工作了,还在上学。

网友F:
49.9欧姆到地,不是到电源啊